电池管理芯片ip5306电路 按键的作用是开启输出吗?

楼主(2023-06-19):
问一下各位在这个电路中,按键的作用是开启输出吗?,key可以省略直接接地吗

屏幕截图 2023-06-19

网友A:
KEY脚可以悬空不能直接接地。

网友B:
IP5306的KEY输入为开关键输入,可用于手电筒照明开/关控制等

网友C:
电池管理芯片IP5306是一种用于电池管理和电源管理的集成电路。它通常被应用在便携设备中,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持电子设备等。在IP5306芯片的电路设计中,按键通常被用于控制电源输出的开关。按下按键时,该芯片会将电源输出打开,并使电能流向设备的其他电路模块,从而让设备正常工作。此外,IP5306芯片还可以提供一些其他功能,例如电池的充电保护、电池状态检测和电源管理等。但按键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电源输出的开启和关闭。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如果key引脚悬空,那升压输出是不是就不能输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如果key引脚悬空,那升压输出是不是就不能输出了

自动识别,有负载自动升压,负载电流低于一定值就会关闭升压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如果key引脚悬空,那升压输出是不是就不能输出了

自动识别负载  ,他有个2.2V的常供电在5V_VOUT端,插上负载就开启输出

网友F:
请看规格书的描述:

IP5306 可识别长按键和短按键操作,不需要按键时PIN5 脚悬空。
 按键持续时间长于50ms,但小于2s, 即为短按动作,短按会打开电量显示灯和升压输出。
 按键持续时间长于2s, 即为长按动作, 长按会开启或者关闭照明LED。
 小于50ms 的按键动作不会有任何响应。
 在1s 内连续两次短按键,会关闭升压输出、电量显示和照明LED。

网友G(2024-01-10):
引用 网友F:
请看规格书的描述:

IP5306 可识别长按键和短按键操作,不需要按键时PIN5 脚悬空。

请问一个问题,可以去掉指示灯和按键部分的电路吗,相关引脚都悬空,可以吗?

网友H(2025-03-26):
有长按开关机的锂电池管理芯片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长按开关机的锂电池管理芯片吗

有,自己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