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电路一般用什么设计软件

楼主(2023-06-19):
      求教大家:我这里偶尔会用到一些柔性电路,要求不高,主要是用金属走线来加热和测温,外层是聚酰亚胺薄膜那种。用的次数多了,感觉打样比较麻烦。现在是手绘或者用简易的绘图软件做一个简易的尺寸要求图,再注明阻值线宽等具体要求,最后交给厂家,让厂家代设计,开模。这种方式不但麻烦,效率低,容易出现因描述而产生的歧义,且方案不易改动,生产周期很长。我今天突然想到能不能自己设计,然后把图纸交给厂家就行了,就像JLC这种,便宜而且高效,软件只要摸索几遍就熟悉了。不知道柔性电路的设计常用是用哪款软件,用哪AD或立创的EDA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聚酰亚氨电加热膜,无需使用EDA软件设计(当然也可用于画图),只要用任何画图工具画出外形,标明尺 ...

      所以我原先的想法是对的。这个东西,恐怕不是JLC这种PCB厂商做的,而是专业的加热膜厂商。而画图,使用AD或者EDA,只能画出大致的外形,把画完生成的工程文件交给他们,还未必就是他们需要的文件格式。如果不是,还得手动标注尺寸。我原来是指望加热膜能否也像JLC打样一样,画出图以后,直接选择“PCB下单”,方便快捷而且价格便宜。现在打样一个加热膜要几百元,而且周期很长,15-20天都是很常见的。这样看来,倒是真不如像前面那个朋友介绍的,直接用柔性电路,用细细的长环绕走线来达到电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AD和JLC都可以设计柔性电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平时常用的有 ...

你所说的柔性电路其实是一种电阻丝,它的电阻值是通过调整材料配方+长度实现的。而一般pcb需要的是导电材料。两者本质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AD和JLC都可以设计柔性电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平时常用的有 ...

这是聚酰亚氨电加热膜,无需使用EDA软件设计(当然也可用于画图),只要用任何画图工具画出外形,标明尺寸,走线范围(发热区域),供电电压,电功率,线阻值,引出接点位置等关键参数,提供给加工厂,厂方会根据用户要求设计出样图,交由用户确认后打样。至于线宽线长,具体走线形式如无特殊要求无需用户操心。

网友C:
POWERPCB、DXP、99SE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AD和JLC都可以设计柔性电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平时常用的有 ...

这貌似是生产线决定的?。。你可以问问他们的客服能不能满足你的特殊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挠性(flexible)电路板设计软件跟一般的PCB软件没有什么不同。

挠——náo

挠头中,,一脸懵逼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AD和JLC都可以设计柔性电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平时常用的有加热功能的膜,恐怕并不算柔性电路板,它的走线用的材料,阻值比电路板用的铜箔高多了,所以才能用很短的线实现比较大的阻值。下图是常见的一些加热膜,线很短,但阻值都有5-10欧了。前面的朋友推荐的用细线和走环形长线的方法,虽然很好,但和这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肯定使用的是特殊材料,那么就算把它的图画出来了,图纸送到JLC打样,他们也只能给做出铜箔款的,阻值接近0欧。

网友F:
先把需要的形状展开成平面,之后和一般设计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G:
还有用嘉立创的EDA也可以的

网友G:
用AD或Cadencef都可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觉得我目前使用的这些柔性的加热膜,并不能叫做柔性电路板。因为它的走线虽然是弯弯曲曲,但总长不 ...

你说的这种柔性的加热膜可能是用的石墨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柔性电路主要是用来加热和测温,所以除了设计外形和线宽,对走线也 ...
......

网友H:
能设计普通PCB的软件都可以设计FPC,跟设计软件没关系,发外发加工的时候跟线路板厂说明用什么规格的FPC就可以了。

网友I:
柔性电路板, PCB(硬板) 都是相同的软件, pads/AD等软件都一样的. 就是结构图纸侧视图,标注的厚度不同PCB为1.6mm/ FPC 为0.13mm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软件不能实现,需要自己计算,如果要走线当做电阻需要很长的布线,实在不行用蛇形走线试试

所以我觉得我目前使用的这些柔性的加热膜,并不能叫做柔性电路板。因为它的走线虽然是弯弯曲曲,但总长不过30厘米左右,1毫米宽,电阻值却大于5欧姆,估计是一种阻值比较大的金属材料,而并非PCB上用的铜箔。所以它的设计和制造,恐怕还真不能当柔性电路来对待,只能找专业的加热膜厂商定制。

网友J:
软件不能实现,需要自己计算,如果要走线当做电阻需要很长的布线,实在不行用蛇形走线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柔性电路主要是用来加热和测温,所以除了设计外形和线宽,对走线也 ...

自己算阻值吧!软件有的有电气仿真,但不是很好弄的

网友L:
可以使用 Altium EDA 软件进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性电路AD或立创的EDA都可以设计。如委托嘉立创制作先上传PCB文件,选择板材FPC软板。

谢谢,受教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柔性电路主要是用来加热和测温,所以除了设计外形和线宽,对走线也有阻值要求,比如要求其中某一根导线的阻值是5欧,加固定的电压,才能产生固定的加热功率,这个软件里也能实现吗?

网友E:
挠性(flexible)电路板设计软件跟一般的PCB软件没有什么不同。

挠——náo

网友A:
柔性电路AD或立创的EDA都可以设计。如委托嘉立创制作先上传PCB文件,选择板材FPC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