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太阳能光伏板制作蒸馏水?

楼主:
我有一块100瓦的光伏板,太阳直射单块电压22伏特,阴雨天气单块15-18伏特,直射条件下,开路电流5.6安培,能否利用这块光伏板制作蒸馏水?
我可以在某一个宝上买到  24V大功率 ZVS驱动板 ZVS感应加热模块电路 特斯拉线圈 高压包,我的疑惑是一块光伏板电压不够,两块串联起来的话,30-44伏特,又远远超过额定电压24V,有什么办法能稳定电压在24V左右?
    本人小白,最近干旱,很多稻田开始裂缝,我利用仅存的初中物理知识,买了光伏板和直流水泵,连接起来就可以把水塘的水抽到稻田,灌溉农田,挽救了水稻,知识就是力量啊,大受鼓舞,开始自学物理.现在遇到第二个问题,农村里的井水钙镁离子超标,煮开有一层水垢,我怀疑周围很多人有肾结石和肾病综合征,和长时间饮用重水有关,现在利用太阳能光伏板,加热井水,蒸馏出纯净水,用于煮饭和饮用,恳请路过的大佬出手帮助,越详细越好,毕竟我才初中水平,谢谢!
   效率不是最重要的,以我现在的水平,不能做到自动化控制,研究下怎样利用免费的太阳,来提供生活便利,关注低成本投入和稳定产出,谢谢大佬们的回复和帮助,祝路过的朋友心想事成!

网友A(2023-06-19):
1.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是根据阳光强度变化的。

网友A:
1.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会根据光照强度而变化。
2.蒸馏水采用加热方式。
3.你现在已经有了硬件,完全可以直接把太阳能板的输出 接一个电热丝,直接给水加热。电热丝选择电阻小一点的。
4.一块太阳能板的功率不够大,就多并联几块。
5.当然,这样直接连接加热丝,效率不会是最高的。但是这样简单。如果你想效率高,就去某一个宝找太阳能充电板。

网友B:
太阳灶制作蒸馏水比光伏板效率高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阳灶制作蒸馏水比光伏板效率高多了。

问题是太阳灶要有太阳直射的时候才有用吧。

网友D:
钙、镁等硬水所含元素对作物是有用的,水里的钾元素更有用。只要不是干旱地区的咸水或海水,没必要蒸馏净化后再给水稻供水。
但是我支持你动手创作。

网友E:
楼主缺的是不是电子知识,而是生物学知识,特别是植物的。

网友F:
学用精神可嘉,百瓦功率是家用电器的1/10,制作蒸馏水大约需约10倍时间烧开水,蒸发量这都需要实际观察,可考虑用过滤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太阳灶制作蒸馏水比光伏板效率高多了。

太阳灶我也有,温度能达到几百度,遇到的问题是,太阳角度在不断变化,几分钟后就需要手工调整一次,现有的自动跟踪方向的太阳灶模型有,大一点的暂时没发现,或者很贵,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光伏板后面,安装四个小的光伏板,利用阴影变化,光伏板电流变化,带动马达上下左右转向,不需要单片机就能实现自动追日,思路巧妙,只是是一个大工程,暂时搞不了,群里的大佬能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钙、镁等硬水所含元素对作物是有用的,水里的钾元素更有用。只要不是干旱地区的咸水或海水,没必要蒸馏净化 ...

谢谢回复,是我表达不清楚,蒸馏井水是用于煮饭和饮用,现在很多农村人结石,肾病综合征,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和长时间饮用重水有关,利用太阳能制作蒸馏水,还可以节省费用,毕竟买一桶还要7块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会根据光照强度而变化。
2.蒸馏水采用加热方式。
3.你现在已经有了硬件,完全可以直 ...

感谢建议!的确感应线圈温度太高,不容易控制,改用电阻丝要安全可控的多

网友H:
加热井水,不如直接加热小河,这样做出蒸馏出纯净水可以造福一方。
软化或净化水用物理渗透和化学过滤等方法更有效更安全。

网友G:
在此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光伏板要经过太阳能控制器才能连接用电器,我把太阳能光伏板和水泵直连,或者光伏板直连电阻丝,会有什么问题么?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网友I:
根据不同天气条件下光伏板的开路电压,需要使用升降压DC-DC转换器从光伏板产生24V电压。 然后使用 24V DC 驱动 ZVS 感应加热模块。

网友J:
有专用给光伏电池使用的稳压器,很便宜的。关键还是光伏利用太阳能的效率低啊,最高才20%多,不如搞个蒸发箱直接晒太阳来得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用精神可嘉,百瓦功率是家用电器的1/10,制作蒸馏水大约需约10倍时间烧开水,蒸发量这都需要实际观察,可考虑 ...

按照能量转换效率,的确不是最优解,我的设想是保证家庭用水,一天煮饭,饮用有个10升就足够了,白天我去上班了,只要装置白天一直运转,下班回来能有个几升水,已经很不错了,纯净之水天上来,能省几百块!过滤方法会涉及耗材,而且不能灭菌,综合比较,基于已经购买的光伏板,蒸馏纯净水饮用是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法,挖的太阳矿!

网友K:
如果是喝水,可以喝一部分蒸馏水,至于浇稻田不要考虑(搜一搜3kw的蒸馏水机器,你看一天能蒸馏多少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加热井水,不如直接加热小河,这样做出蒸馏出纯净水可以造福一方。
软化或净化水用物理渗透和化学过滤等方 ...

谢谢帮助,过滤方法需要耗材,在农村,自己使用可以,要卖出去比较难,目前思考的是,以我现在的初等的知识,综合利用免费的太阳,挖太阳矿,至于能耗最低,效率最高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低沉本的投入和稳定产出纯净水,学以致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按照能量转换效率,的确不是最优解,我的设想是保证家庭用水,一天煮饭,饮用有个10升就足够了,白天我去 ...

制作饮用水是可行,调节电源电路可以555占空比控制大功率管实现,无需电感,需要大电容即可,不过大电流也要考虑电路存在电感要接泻放二极管..

网友L:
在容器中直接用电热丝,外加一个自动补自来水控制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用电热丝也要考虑硬水结垢的问题,用不了几天电热丝上就会糊上厚厚的水垢,极大地降低制水效率。

网友N:
学以致用。很好!又是知识的力量!值得借鉴

网友O:
光伏板作为电源驱动加热模块(最好加个稳压模块),利用温差将水蒸气转成水,再设计一个机械结构把水收集起来

网友P:
还是太阳灶合适。

网友G:
太阳灶合适的情况在于自动化,自动跟踪太阳,若做一个3平方米大小的成品,需要你们这些懂电子电路的大佬才行哦,如果能自动跟踪太阳,那么它的价值就不仅仅在于制作蒸馏水,可以接蒸汽发电机,可把以一个工业园区的电都供应了,那个产值就大了,还可以实现财富自由,这理想太美好了,不敢想,还是先买个热得快吧,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Q:
"我怀疑周围很多人有肾结石和肾病综合征,和长时间饮用重水有关"
不要自己想当然去分析一个东西,短视频的知识更不能信
你既不能证明它是这样的,也不能证明它不是这样的
你只管解决你最初想要解决的事情就可以了: 水垢
地下水很多是硬水,你要做的就是软化
不管是太阳灶,还是蒸馏,水垢都是你要处理的
软化树脂或者离子交换器是最有性价比的,反正都是几个月换一次
100W的光伏板去加热,一天下来能不能搞一斤水都是个问题

"效率最高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你错了,效率非常重要!!!!假设你只投了100块进去,成本是低了,一天只能出几两水,意义何在?
1000W以下的太阳能板,你就不要想着用来加热了
除了小功率路灯这种电路,所有的太阳能板都要有MPPT,就是最大功率跟踪
实用型的太阳能应用,在10年以内,成本大多是比用市电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我怀疑周围很多人有肾结石和肾病综合征,和长时间饮用重水有关"
不要自己想当然去分析一个东西,短视频的 ...

本来我想做个兼职的,玩一玩的,被你这么回复一大段,足见平时严谨的功底,深以为然。

网友G:
我思考了一个晚上,觉得你的思路是对的,光伏板的转化效率20%左右,再接上热得快,还有损耗,最终得率恐怕只有10%,如果直接用自动跟踪太阳的太阳灶,转化效率可能在80%左右,于是问题变成了,如何制作一个自动跟踪太阳的太阳灶,压力山大,不知道从何开始做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思考了一个晚上,觉得你的思路是对的,光伏板的转化效率20%左右,再接上热得快,还有损耗,最终得率恐 ...

你自己搜MPPT算法好了。

网友R:
井水提取蒸馏水如果长时间饮用身体同样会有问题,单块电压最多能达到22伏的话是不能带动24伏设备的,可以考虑两块光板并联加稳流器稳定在12伏上,这样可以得到更稳定的输出,电流更大,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采购电瓶将电能储存。井水当中溶解物过多的话可以考虑沉淀,晒一晒再过滤

网友S:
买个净水器几百元,比蒸馏水效果要好;

网友T:
蒸馏成本和时间太高了,还不如+二氧化碳生成沉淀

网友G:
向各位大佬反馈下结果,买了一个60瓦的热得快,气温30度,太阳光直射两个小时,水温50度,有明显效果,从能量转换角度看,远远不如可跟踪太阳的太阳灶,哪里能买到这种成品么?

电阻丝

电阻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向各位大佬反馈下结果,买了一个60瓦的热得快,气温30度,太阳光直射两个小时,水温50度,有明显效果, ...

用反渗透膜自制净化器可能更合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反渗透膜自制净化器可能更合适。

谢谢回复,我现在思考的是,怎样低门槛的利用太阳能?至于蒸馏水,可有可无,重点在于,一个小白,经济利用太阳能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谢谢回复,我现在思考的是,怎样低门槛的利用太阳能?至于蒸馏水,可有可无,重点在于,一个小白,经济利 ...

低门槛不等于低效率
玩,你也得认真的玩,小白不是借口,初中文化也是比我高的,我初二就回家放牛了
但我告诉能自己写程序,有产品量产,倒不是想说自己有多牛,只是想告诉你,玩就得有玩的态度
咱不是非去发明一个什么世界级的东西出来,但是,去玩一些别人剩下的,还玩不好,那折腾什么呀,打打王者多好呀

首先,太阳能板不是它说有多少功率或者电流,实际就能有多少功率或者电流的,它更多的时候指的是"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太阳最猛的时候,转换率最高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第二,太阳能不是输出就最好的,它是有一个"最大功率点的",你可以百度一下,MMPT
第三,在你想买60W的热得快之前,你应该先买一个3000W的热得快烧一下水,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用,3000W都不行,更不用说60W了
看得出来,你是有时间的,也是有这方面爱好的,还不如认真学一下电子的基础知识,学一下画板和编程,一年学不会,就学五年,五年学不会,就学十年,总有一天,你能学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Q:
低门槛不等于低效率
玩,你也得认真的玩,小白不是借口,初中文化也是比我高的,我初二就回家放牛了
但我告 ...

回复这么一大段,可见真诚!对于电子电路,我看了下,单个的元器件认识,也知道作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串联或者并联在一起?带着目标学习,制作一个控制系统,电机带动3.5平方的太阳灶自动跟踪太阳,请问,我要学习哪些基础的知识或者课程?
第二个问题是,电阻,三极管,MOS管等这些元器件到哪里去买?对于我而言,动手做印象深刻,若是有些简单的案例就更好了,就像前面60瓦的热得快,交了学费,才知道为什么不成功,不成功过程本身也是学习,谢谢指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回复这么一大段,可见真诚!对于电子电路,我看了下,单个的元器件认识,也知道作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 ...

1,电子元件自然是去马云那买了
2,学什么?这个很重要,取决于你想做什么,这个"做什么"指的是大方向,而不是单纯的类似"太阳能"这样单一的东西
给你推荐一本书"电子技术自学指南"这本书对于初中水平的人来说,是入门神器,振荡器部分可以不学,但前面的基础部分要学精你网找一下有没有免费PDF,能少花钱就少花钱,买二手的估计是十多块钱左右,不需要买那种上百块的
看完这本书的内容,你再决定下一步吧

网友F:
首先选用热得快就是外行,热得快适用电压是多少考虑了?低压加热该选用对于的发热元件.

网友F:
刚刚收到充电点火器,那就顺便说说,用这种热电丝串联和并联达到差不多功率可试看。

网友U:
太阳能板必须加储能电池才能最大化效率,然后充电的时候要使用MPPT动态调整功率最大化

网友V:
太阳能热水器的玻璃加热管发挥一下

网友W:
太阳能加热蒸馏,估计功率不够。
天气好时,需要锂电池,把电能存储起来。
需要蒸馏时,逆变器升压到220V,烧水。
长期喝蒸馏水对身体不好。
我觉得应该买一个纳滤净水器,彻底解决问题。如果经费有限,微滤也行。
我有两个朋友,做净水器的,可以推荐给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W:
太阳能加热蒸馏,估计功率不够。
天气好时,需要锂电池,把电能存储起来。
需要蒸馏时,逆变器升压到220V ...

谢谢好意!我只是想依靠有限知识,利用下太阳能,一是,利用电机控制太阳灶,自动跟踪太阳,想到一个方法,利用光敏电阻,控制减速马达转向;二是接入超声波,探索超声波用途

网友G:
引用 网友U:
太阳能板必须加储能电池才能最大化效率,然后充电的时候要使用MPPT动态调整功率最大化

初步觉得,太阳能硬件投入大,回报周期普遍在6年以上,而且正对太阳,光度越强,反而效率不高,太阳能效率最大的时候并不是在夏天,而是五月和十月,可能是太阳太大,光伏板处理不过来,中等强度太阳的反而效率最大,MPPT动态调整适合从业人员,我这种外行,驾驭不了,谢谢帮助!

网友X:
1,制作太阳能光伏板收集蒸馏水,首先需要太阳能光伏板能自动对焦收集太阳能,再由收集的光能转为电能,用电烧水,产生蒸馏水,还要有收集蒸馏水的器皿。

网友G:
引用 网友X:
1,制作太阳能光伏板收集蒸馏水,首先需要太阳能光伏板能自动对焦收集太阳能,再由收集的光能转为电能,用 ...

首先需要太阳能光伏板能自动对焦收集太阳能,如果是这样,为何不直接使用自动跟踪太阳的太阳灶?光伏板大约2块钱一瓦,还不算逆变器,支架的费用,投入大,而且一个系统,越简单越稳定,越复杂的系统维护成本越高
所以把光能转换为电能,电能再转化为热能,还不如一步到位,光能转化为热能,简单又稳定。
我看到有人用四个光敏电阻实现了自动转向,这个思路简单,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前面有热心的坛友指出,喝蒸馏水不好,我这是用于饮用和煮饭,大米和蔬菜中有大量的矿物质,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网友Y(2023-08-04):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太阳灶要有太阳直射的时候才有用吧。

整个小太阳能板子,做一个小功率的追光系统会不会好点

网友Z:
1、关于井水钙镁离子超标,可以做过滤池或过滤桶,全村收益。如果是自己一家用,也可以装个净水器。蒸馏水是没营养的太干净的水,不适宜长期饮用。
2、用100W光伏板,需要配一个太阳能电池控制器,12V/24V输出的都有,电子技术和动手能力还行的话可以自己制作,买成品的控制器也不贵。配上一台低压小水泵。给稻田抽水,倒是可行。只是时不时的要去转一下朝阳。自己制作太阳跟踪装置,那就复杂些了。

网友AA:
一套反渗透膜净水器搞掂饮水问题,以后定期换芯即可

网友AB(2023-09-13):
蒸馏水要靠温度的,加电阻丝,加热硬水,获取蒸馏水

网友AC:
饮用的话,用RO纯水机不是更方便?

网友AD:
太阳能发电效率太低,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太阳能加热水,加热到五六十度就行了,然后用小风扇吹这个热水既可以吹出大量水蒸气,再用井水冷凝。因为太阳能加热的温度越低效率越高,想要用太阳能把水烧开效率很低,但是加热到五六十度效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AE(2024-01-18):
板子功率太小、只能带小水泵上水、用净水器过滤一下水或先把水烧开沉淀后饮用。

网友AF:
       不能长期饮用蒸馏水。因为蒸馏水没有矿物质。长期饮用纯净水,身体缺少无机盐,对健康有害。
       使用光伏板制取蒸馏水,成本高,浪费资财。可以使用透镜聚焦阳光,或者使用反光的方法利用阳光的能量对水加热。
       使用光伏板将阳光携带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给蓄电池充电。
       如果仅用于24V水泵,可以考虑使用36V~72V转24V功率100W~150W的DC-DC电源隔离模块。

网友AG(2024-03-01):
有没有考虑采用太阳能真空管,由于太阳能热水器有水箱因为有大量的水在里面热对流所以温度不是很高。减小水箱并加装自动补水装置是可以将管内的水加热至沸腾的。其后可以将冷凝管与进水管做热交换装置提高效率。

网友AH:
60W 220V的加热棒用在电压22V的太阳能板上。实际功率小的可伶!
60W=(220*220)/R
R=806.7欧姆
用在太阳能版上。假定天气最好电压20V
功率P=(20*20)/806.7=0.5W
0.5W的功率能干啥?太阳能板不是全部浪费了。

网友AI:
知识就是力量,拥有一颗爱学习的心必然是好事。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饮用蒸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