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端是给三极管基极信号的,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控制着继电器线圈的吸合和断开
引用 网友B:
一般继电器引脚是这样的。5端或六线。
引用 网友C:
一上电继电器就吸合说明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E,C结击穿了
引用 网友D:
找个万用表,把这个板子跑一下,你就知道为啥有6根线了
引用 网友E:
电源正极接VCC 电源负极接GND 控制是IN,可能接VCC或GND让继电器动作,可以咨询卖家,自己试试也能知道。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控制,你要继电器干嘛?另外,继电器工作需要在控制部分(工作线圈)施加一定的驱动功率。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之所以能起到控制作用,是因为它向控制系统输入某种信号,当物理量达到一定值时,能使被控制系统的被 ...
引用 网友H:
220V通电 继电器就闭合,我某一个宝也咨询了一下,说是中间继电器合适,,,, 但是一边是220V,另一边 ...
引用 网友I:
我想达到一种效果,就是供电后继电器就直接吸合,不用控制端——这意思不就是用电设备直接接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