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准调节恒温晶振的基准频率

楼主(2023-06-19):
       相信很多人业余做过频率计,其理论精度达到了10^-6,受单片机中断影响,
实际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为了达到这个精度最好用恒温晶振和硬件计数器做
       用GPS秒信号来调节恒温晶振晶振基准频率,具体如下
       用GPS一秒信号调整恒温晶振计数为10,000,000就基本准了
      如要继续提高精度,把GPS 秒信号十分频百分频或更高分频来提高基准频率精度
       比如把GPS秒信号分频为1000秒,基准显示就是10,000,000,000了,误差就是10ppb了

网友A:
OCXO能做到校准到0.1ppm、长期稳定精度3ppm已经是顶天了,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做都是做不到。

网友B:
如果把GPS秒信号分频为10000000秒,就可以比肩原子钟的精度了

网友C:
既然用GPS的话,可以直接选用计时GPS模块,它有10Mhz/s的方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用GPS的话,可以直接选用计时GPS模块,它有10Mhz/s的方波输出

价格呢,是不是飞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XO能做到校准到0.1ppm、长期稳定精度3ppm已经是顶天了,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做都是做不到。

朋友,现在温补晶振可以做到0.1ppm了,恒温晶振做到0.01ppm是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GPS秒信号分频为10000000秒,就可以比肩原子钟的精度了

第一恒温晶振没有这么高的稳定度,第二你也没时间等到一千万秒,真是信口开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现在温补晶振可以做到0.1ppm了,恒温晶振做到0.01ppm是不在话下

空口无凭。

网友D:
这就是所谓“GPS驯服”时钟。
由于北斗的精度更高,所以我用的北斗模块秒信号作为基准,PWM调整压控端。
秒脉冲N分频作为闸门信号,测量恒温晶振的频率,先粗调,比如1秒一次,然后100秒一次,1000秒一次,一般过上几个小时(就是所谓驯服时间),就会非常精准。校准好之后,记下PWM占空比,就可以断开北斗模块,作为频率计的时钟源。
我用的晶振是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标称年误差在0.01ppm。实际连续振荡了1年,误差不到1秒,即在0.03ppm之内。
一些温补晶振,精度可以到0.1ppm左右,年误差在3秒左右,价格20~35元。

楼主:
看看 coody_sz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