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声插卡玩具原理?插入黑白条,发出相应的声音

楼主(2023-06-20):
本人新人,有个有声的插卡玩具请教各位前辈,玩具根据插入卡片的黑白条,发出相应的声音。
一直想不明白是怎么识别黑白颜色的,还请各位指点下。
图片是玩具拆开的图片,红色标注的是用来识别的器件。
或者是有什么别方法来区分卡。
感谢!感谢!

网友A:
这应该是红外感应模块,通过不同卡位的黑白条去识别不同的声音程序。类似识别后就是1011011之类的二进制。

网友B:
这个东西可能的原理是,拨动开关用于检测卡片是否插入,两侧是两个成对的红外发射接收管,根据反射检测是黑色条或白色条。卡片一侧的黑白条作为参照用的标准序列,另一侧为该卡片的编码,通过不同的黑白条形成编码来识别卡片。

网友C:
就是利用红外发射接收管,利用光反射原理检测黑白色条。反射距离固定,白色比黑色反射量大,适当调节工作电流,可识别黑色和白色条。触动开关作为结束信号,判断触发前插入卡片时黑色与白色变化,判断不同的黑白条卡片。

网友D:
很明显卡片右边是CLK,左边是DATA

网友E:
它有8个红外对管,调好合适的灵敏度。当卡片插入时  顶住下面的轻触开关,此时读取8个红外的状态,(红外IO口的电平是反的 ),就可以识别256张卡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