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程序有时候触发不了是为什么?

楼主(2023-06-20):
void Key_Scan(void)
{
           if(S1 == 0)
           {
                                 Old_flag = S1;
                                 gKeyCnt++;
           }
           else
           {
                      if(Old_flag == 0)
                      {
                          Old_flag = S1;
                                 if(gKeyCnt>3&&gKeyCnt<1000)
                   {
                                     if(gKeyValue < 10)
                                     {
                                                gKeyValue++;
                                     }
                                            else
                                            {
                                                       gKeyValue = 0;
                                            }
                                 }

  //--------处理键值-------------------------
                          switch(gKeyValue)
                   {
                                            case 0:
                                            {
                                                       Sleep_Flag = 0;
                                                break;
                                            }
                                            case 1:
                                            {
                                                Red = 0;
                                                break;
                                            }
                                            case 2:
                                            {
                                                       Green = 0;
                                                break;
                                            }
                              case 3:
                                            {
                                                       Red = 1;
                                                break;
                                            }
                                            case 4:
                                            {
                                                       Blue = 0;
                                                break;
                                            }
                                            case 5:
                                            {
                                                       Green = 1;
                                                break;
                                            }
                                            case 6:
                                            {
                                                       Red = 0;
                                                       break;
                                            }
                              case 7:
                                            {
                                                       Green = 0;
                                         break;
                                            }
                              case 8:
                                            {
                                                       Auto_Flag = 1;
                                                       Red = 1;
                                                       Green = 1;
                                                       Blue = 1;
                                         break;
                                            }
                              case 9:
                                            {
                                                       Auto_Flag = 0;
                                                       Breath_Flag = 1;
                                         break;
                                            }
                              case 10:
                                            {
                                                       Breath_Flag = 0;
                                                       Sleep_Flag = 0;
                                         break;
                                            }
                   }
                       Delay_Off();
                      }
                      else
                      {
                                 gKeyCnt = 0;
                      }
           }
}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一下啊,按键有时候会触发不了,呼吸灯和自动流水,都是在delay里加了keyscan,检测到标志位就break,拜求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呼吸灯和自动流水都不要用delay

网友B:
因为单片机执行的速度过快,也由于程序的复杂程度使程序走到部分代码阶段会出不去,出不去就一直执行.在你按按键和执行中断的时候刚好走进这个循环里,程序判断当然是进入中断,然后中断完了回来这个循环造成这个循环变死循环了.也就是你中断改变了一些因子使程序原本那个循环的因子突然遭到改变而出不去.然后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