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in 通讯程序

楼主(2023-06-20):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1.h"
#include "pw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IIC.h"
#define ID 0X30
#define BIT(A,B)      ((A>>B)&0x01)   // A ???
u8 Cur_Addr[] = {0x80,0x85,0x90,0x8d};
u8 cycle0to100[]={0,100};
u8 FrameID, SPEED=0X22;
u16 i=0,T1=0,T2=0,T3=0,TT1,TT2,TT3,TT4,TT5,TT6;
u32 flowdata=0,mearsured_flowdata=0;
typedef enum
{ FALSE=0,
        TRUE=!FALSE}
bool;
struct message {
  unsigned char identifier;
  unsigned char data[8];
};
struct message1 {
  unsigned char identifier;
  unsigned char data[2];
};
unsigned int schedule_count=0,Master_count=0,Slave_count1=100,Slave_count2=200,Slave_count3=300,Master_ID=0x85,Slave_ID1=0x13,Slave_ID2=0,
Slave_ID3=0,Total_count=800;
unsigned int m=0,c=1,MM=0,kk, flag_break,Cursor_flag,Customer=2,Geely_F_position=0,
Geely_F_mode=0,Geely_F_Status=0,Geely_T_position=0,Geely_T_mode=0,Geely_T_Status=0,XP_T1_position=0,XP_T1_mode=0,XP_T1_Status=0
,XP_T2_position=0,XP_T2_mode=0,XP_T2_Status=0,XP_F_position=0,XP_F_mode=0,XP_F_Status=0,Generic_position=0;
unsigned int traget_speed=0 ,actual_speed=0,traget_speed1=0 ,actual_speed1=0,supply_voltage1=0,supply_current1=0,temperature1,voltage_status=0,speed_status=0,current_status=0,temperature_status=0,roling_counter=0,Stall_detection_status=0,block_eeeor=0,inter_error=0,Response_error;
unsigned int Error_sattus=0,running_mode=0,position_feedback=0,move_status=0,speed_level=0,Temperature_status=0,supply_voltage_status=0,Lin_communication_status=0 ;
bool a,b,B;
u16 C[10],ii=0,data1,addr=0,D[10],iii=0,E[10],iiii=0,F[10],iiiii=0,G[10],iiiiii=0,H[10],iiiiiii=0,Sum_C=0,Sum_D=0,Sum_E=0,Sum_F=0,Sum_G=0,Sum_H=0;
unsigned int receive_data,KEY_Down_flag=0,Number_add_flag=0,Number_value_0=0,Number_value_1=0
                ,X_Number_value_0=0,X_Number_value_1=0
        ,Number_value_2=0,Number_value_3=0,Number_value_4=0,Number_value_5=0,Number_value_6=0,Number_value_7=0,generic_value=0,Generic_Status=0,Generic_mode=0;
unsigned int traget_speed ,actual_speed,cycle_time,
traget_speed1 ,actual_speed1,supply_voltage1,supply_current1,temperature1;
float supply_voltage,supply_current,temperature;
struct message msg_send;
struct message msg_get;
struct message1 msg_send1;
struct message1 msg_get1;
unsigned int change=0x33,position=0xff;
enum lin_state { IDLE, _BREAK, SYNCH, PROTECTED_IDENTIFIER, DATA0, DATA1,DATA2, DATA3,DATA4, DATA5,DATA6, DATA7,
                  CHECKSUM };
enum lin_state1 { IDLE1, _BREAK1, SYNCH1, PROTECTED_IDENTIFIER1, DATA10, DATA11,
                  CHECKSUM1 };
struct frame {
  unsigned char protected_id;
  unsigned char data[8];
  unsigned char check;
  enum lin_state state;
  unsigned char error;
};
struct frame frame_send,frame_receive;
struct frame1 {
  unsigned char protected_id;
  unsigned char data[2];
  unsigned char check;
  enum lin_state state;
  unsigned char error;
};
struct frame1 frame_send1,frame_receive1;
void uart1_init(void)
{ char i,j;

        frame_send.protected_id=0;
  frame_send.state=IDLE;
  frame_send.error=0;
  frame_send.check=0;
  for (i=0;i<8;i++)
  frame_send1.data[i]=0;

        frame_send1.protected_id=0;
  frame_send1.state=IDLE;
  frame_send1.error=0;
  frame_send1.check=0;
  for (j=0;j<2;j++)
  frame_send1.data[j]=0;

}
bool LINSendbreak(void)
{
  while(!(USART1->SR&0X0080));         //?????????(???)??

        USART1->CR1|=1<<0;
        USART1->CR1|=0<<0;
  return(TRUE);
}

unsigned char LINCalcParity1(unsigned char id)
{unsigned char parity1, p0,p1;

  parity1=id;
  p0=(BIT(parity1,0)^BIT(parity1,1)^BIT(parity1,2)^BIT(parity1,4))<<6;     //????
  p1=(!(BIT(parity1,1)^BIT(parity1,3)^BIT(parity1,4)^BIT(parity1,5)))<<7;  //????
  parity1|=(p0|p1);
  return parity1;
}

unsigned char LINCalcParity(unsigned char id)
{unsigned char parity, p0,p1;

  parity=id;
  p0=(BIT(parity,0)^BIT(parity,1)^BIT(parity,2)^BIT(parity,4))<<6;     //????
  p1=(!(BIT(parity,1)^BIT(parity,3)^BIT(parity,4)^BIT(parity,5)))<<7;  //????
  parity|=(p0|p1);
  return parity;
}

unsigned char LINCalcChecksum(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sum = 0;
  sum+=Master_ID;
  for(i = 0; i < 8; i++)
  {
    sum += data[i];
   /* if(sum&0xc600)
      sum = (sum&0x00c6) + 1;*/
}
  if(sum<0x100)
{
  sum = 0xFF-sum;
}
  else if(sum>0xFF) {
  sum=0xFF-sum%255;
}

  return (unsigned char)sum;

}
unsigned char LINCalcChecksum1(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sum = 0;
  sum+=Master_ID;
  for(i = 0; i < 2; i++)
  {
    sum += data[i];
   /* if(sum&0xc600)
      sum = (sum&0x00c6) + 1;*/
}
  if(sum<0x100)
{
  sum = 0xFF-sum;
}
  else if(sum>0xFF) {
  sum=0xFF-sum%255;
}

  return (unsigned char)sum;

}
/*   sum = data[0]+data[1]+msg_send.identifier;

if(sum&0xff) {

  sum = (sum&0xff)+1;
}
sum^=0xff;
  return (unsigned char)sum;
}*/

bool LINCheckSend(enum lin_state status, unsigned char val)
{

  while(frame_send.state < status)
     if(frame_send.error)
     return(FALSE);

  switch(status)
  {
    case _BREAK:
                     break;
    case SYNCH:
      break;

    case PROTECTED_IDENTIFIER:
      if(frame_send.protected_id != val)
        return(FALSE);
      break;

    case DATA0:
    case DATA1:
    case DATA2:
    case DATA3:
    case DATA4:
    case DATA5:
    case DATA6:
    case DATA7:
      if(frame_send.data[status-DATA0] != val)
        return(FALSE);
      break;

    case CHECKSUM:
      if(frame_send.check != val)
        return(FALSE);
      break;
  }
  return(TRUE);
}

bool LINCheckSend1(enum lin_state1 status, unsigned char val)
{

  while(frame_send1.state < status)
     if(frame_send1.error)
     return(FALSE);

  switch(status)
  {
    case _BREAK1:
                     break;
    case SYNCH1:
      break;

    case PROTECTED_IDENTIFIER1:
      if(frame_send1.protected_id != val)
        return(FALSE);
      break;

    case DATA10:
    case DATA11:
    /*case DATA2:
    case DATA3:
    case DATA4:
    case DATA5:
    case DATA6:
    case DATA7: */
      if(frame_send1.data[status-DATA10] != val)
        return(FALSE);
      break;

    case CHECKSUM1:
      if(frame_send1.check != val)
        return(FALSE);
      break;
  }
  return(TRUE);
}
/*************************************************************/
/*                     LIN??????                       */
/*************************************************************/
bool LIN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USART1->SR&0X0080)));         //?????????(???)??
  USART1->DR = ch;
  return(TRUE);
}
bool LINSendChar1(unsigned char ch)
{
  while(!((USART1->SR&0X0080)));         //?????????(???)??
  USART1->DR = ch;
  return(TRUE);
}
/*                    LIN??????                       */
/*************************************************************/
bool LINSendMsg(void)
{
  unsigned char check_sum, parity_id, i;
   if(!LINSendbreak())
      return(FALSE);
                if(!LINSendChar(0x55))
      return(FALSE);
                 parity_id=LINCalcParity1(msg_send.identifier);
                if(!LINSendChar(parity_id))
      return(FALSE);
                for(i=0; i < 8; i++)
    {

      if(!LINSendChar(msg_send.data[i]))
      return(FALSE); }
                check_sum = LINCalcChecksum(msg_send.data);
                        if(!LINSendChar(check_sum))
      return(FALSE);

}
bool LINSend1Msg(void)
{
  unsigned char check_sum, parity_id1, i;
    if(!LINSendbreak())
      return(FALSE);
    if(!LINSendChar(0x55))
      return(FALSE);
    parity_id1=LINCalcParity(msg_send.identifier);
     if(!LINSendChar(parity_id1))
      return(FALSE);

}
bool LINSendMsg1(void)
{
  unsigned char check_sum, parity_id, i;
   if(!LINSendbreak())
      return(FALSE);
                if(!LINSendChar1(0x55))
      return(FALSE);
                 parity_id=LINCalcParity1(msg_send1.identifier);
                if(!LINSendChar1(parity_id))
      return(FALSE);
                for(i=0; i < 2; i++)
    {

      if(!LINSendChar1(msg_send1.data[i]))
      return(FALSE); }
                check_sum = LINCalcChecksum1(msg_send1.data);
                        if(!LINSendChar1(check_sum))
      return(FALSE);

}
bool LINSend1Msg1(void)
{
  unsigned char check_sum, parity_id1, i;
    if(!LINSendbreak())
      return(FALSE);
    if(!LINSendChar1(0x55))
      return(FALSE);
    parity_id1=LINCalcParity1(msg_send1.identifier);
     if(!LINSendChar(parity_id1))
      return(FALSE);

}
bool LIN1GetChar(void)
{
  unsigned volatile char ch;

  // LIN??????
  switch(frame_send.state)
  {
    case IDLE:
      if(!(USART1->SR&0x22))
        return(FALSE);
      if(  USART1->DR)
        return(FALSE);
      break;
    case _BREAK: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if(USART1->DR != 0x55)
        return(FALSE);
      break;
    case SYNCH: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ch = USART1->DR;
      frame_send.protected_id = ch;
      break;
    case PROTECTED_IDENTIFIER:
    case DATA0:
    case DATA1:
    case DATA2:
    case DATA3:
    case DATA4:
    case DATA5:
    case DATA6: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ch =USART1->DR;
      frame_send.data[frame_send.state-PROTECTED_IDENTIFIER] = ch;
      break;
    case DATA7: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ch =USART1->DR;
      frame_send.check = ch;
      break;
    case CHECKSUM:
      return(FALSE);
  }
  frame_send.state+=1;
  return(TRUE);
}

bool LIN1GetChar1(void)
{
  unsigned volatile char ch;

  // LIN??????
  switch(frame_send1.state)
  {
    case IDLE1:
      if(!(USART1->SR&0x22))
        return(FALSE);
      if(  USART1->DR)
        return(FALSE);
      break;
    case _BREAK1: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if(USART1->DR != 0x55)
        return(FALSE);
      break;
    case SYNCH1: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ch = USART1->DR;
      frame_send1.protected_id = ch;
      break;
    case PROTECTED_IDENTIFIER1:
    case DATA10:
    case DATA11:
    /*case DATA2:
    case DATA3:
    case DATA4:
    case DATA5:
    case DATA6: */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ch =USART1->DR;
      frame_send1.data[frame_send1.state-PROTECTED_IDENTIFIER1] = ch;
      break;
   // case DATA7:
      if(!(USART1->SR&0x20))
        return(FALSE);
      ch =USART1->DR;
      frame_send1.check = ch;
      break;
    case CHECKSUM1:
      return(FALSE);
  }
  frame_send1.state+=1;
  return(TRU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时钟
  GPIOC->CRL&=0XFF0FFFFF;
        GPIOC->CRH|=0X00300000;//PC.13 推挽输出
  GPIOC->ODR|=1<<5;      //PC. 输出高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FF00FFFF;
        GPIOA->CRL|=0X00330000;//PA.4.5 推挽输出
  GPIOA->ODR|=3<<4;      //PB.8输出高
}

void lcd_sfm(unsigned char add,int data)//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qian,bai, shi,ge;
                        qian =data/1000;
                        bai =(data-qian*1000)/100;
                        shi=(data-qian*1000-bai*100)/10;
                        ge=(data-qian*1000-bai*100-shi*10)%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30+bai);
                 //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lcd2_sfm(unsigned char add,int data)//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qian,bai, shi,ge;
                        qian =data/1000;
                        bai =(data-qian*1000)/100;
                        shi=(data-qian*1000-bai*100)/10;
                        ge=(data-qian*1000-bai*100-shi*10)%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0);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lcd3_sfm(unsigned char add,int data)//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wan, qian,bai, shi,ge;
                  //wan=data/10000;
                        //qian =(data-wan*10000)/1000;
                        //bai =(data-wan*10000-qian*1000)/100;
                        //shi=(data-wan*10000-qian*1000-bai*100)/10;
                        ge=data%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wan);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lcd1_sfm(unsigned char add,int data)//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qian,bai, shi,ge;
                        qian =0;
                        bai =(data-qian*1000)/100;
                        shi=(data-qian*1000-bai*100)/10;
                        ge=(data-qian*1000-bai*100-shi*10)%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32 psc)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TIM3->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3->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1,1,TIM3_IRQn,1);//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void TIM4_Int_Init(u16 arr,u32 psc)
                {
                        RCC->APB1ENR|=1<<2;        //TIM4时钟使能
                        TIM4->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4->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TIM4->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4->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2,2,TIM4_IRQn,1);//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12864 Course view............//
void Dis_Cur()
{ Write_Com(Cur_Addr[addr]);

        delay_ms(10);

        Write_Com(0x0f);
;
        delay_ms(1000);
  Write_Com(0x0c);

        }

int main(void)
{        u8 key=0;
        u8 i=0,t=0;
        u8 cnt=0;
        u8 rs485buf_Send[5],rs485buf_Received[5];
         u8 str[] = "ETC";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19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72);
        GPIO_Configuration();
        TIM3_Int_Init(1000,71);//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5K次为500ms
        uart1_init();
        KEY_Init();
        TIM4_Int_Init(9999,7199);
        //PWM_Init();
        //delay_s(1);
        Init_12864();
        //IIC_Init();

//        RS485_Init(36,9600);        //初始化RS485

/*msg_send.identifier = ID;    // ???
  msg_send.data[0] = 0x00;      // ??
  msg_send.data[1] = 0x00;
  msg_send.data[2] = 0x00;
  msg_send.data[3] = 0x00;
  msg_send.data[4] = 0x00;
  msg_send.data[5] = 0x00;
  msg_send.data[6] = 0x00;
  msg_send.data[7] = 0x00;
  frame_send.state = IDLE;  */
        PAout(5)=1;
        PAout(4)=1;
        LCD12864xie(0,0,"XP-F  ");
        LCD12864xie(5,0,"Learn");

        LCD12864xie(0,1,"SP:");
        lcd_sfm(0x92,Number_value_3);
        LCD12864xie(4,1,"FP:");
        lcd_sfm(0x96,Geely_F_position);
        LCD12864xie(0,2,"Stas:");
    LCD12864xie(0,3,"Mode:");
    LCD12864xie(5,2,"AUTO");

        //LCD12864xie(4,2,"V:");
        //LCD12864xie(4,3,"Lin:");
        TIM_Init(719999,999,10);
    while (1)

        { { if((Cursor==0)&&(Cursor_flag==1))
     {delay_ms(10);
   ;
     if(Cursor==0)
    {   addr ++;
       if(addr == 4)
           { addr = 0;}
                  Dis_Cur();

           Cursor_flag=0;
   }
    }
                if(Cursor==1)
         {Cursor_flag=1;}

        }

                TIM_Init(719,100,30);

                /*         speed_status=(C[6]>>5)&0x03;//45,56
                         voltage_status=(C[6]>>7)&0x01+(C[7]&0x01)*2;//47,48
                         current_status=(C[7]>>1)&0x03;//49,50
                         temperature_status=(C[7]>>3)&0x03;//51,52
                         roling_counter=(C[7]>>5)&0x07+(C[7]&0x01)*8;//53,54,55,56
                         Stall_detection_status=(C[8]>>1)&0x03;//57,58
                         block_eeeor=(C[8]>>3)&0x03;//59,60
                         inter_error=(C[8]>>5)&0x03;//61,62
                         Response_error=(C[8]>>7)&0x01;//63
        */
//Geely_T_position=0,Geely_T_mode=0,Geely_T_Status=0

        Sum_C=0XD3+C[1]+C[2]+C[3]+C[4]+C[5]+C[6]+C[7]+C[8];
        if(Sum_C<0x100)
        {Sum_C=0xff-Sum_C;}
        else if(Sum_C>0xff)
        {Sum_C=0xff-Sum_C%0xff;}
        if(Sum_C==C[9]){
                Geely_F_position=C[2]+(C[3]&0x03)*256;
                Geely_F_Status=C[1]&0x0f;
                Geely_F_mode=C[2]&0x01;}

Sum_D=0X2B+D[1]+D[2]+D[3]+D[4]+D[5]+D[6]+D[7]+D[8];
if(Sum_D<0x100)
{Sum_D=0xff-Sum_D;}
else if(Sum_D>0xff)
{Sum_D=0xff-Sum_D%0xff;}
if(Sum_D==D[9]){
  Geely_T_position=D[2]+(D[3]&0x03)*256;
  Geely_T_Status=D[1]&0x0F;
  Geely_T_mode=D[2]&0x01;
}

Sum_G=0X97+G[1]+G[2]+G[3]+G[4];
if(Sum_G<0x100)
{Sum_G=0xff-Sum_G;}
  if(Sum_G>0xff)
  {Sum_G=0xff-Sum_G%0xff;}
if(Sum_G==G[5]){
  XP_F_position=G[3]+(G[4]&0x03)*256;
  XP_F_mode=G[1]&0x0F;
  XP_F_Status=((G[1]>>5)&0x07)+(G[2]&0X01)*8;
}

Sum_E=0X55+E[2]+E[3]+E[4]+E[5];
if(Sum_E<0x100)
{Sum_E=0xff-Sum_E;}
  if(Sum_E>0xff)
  {Sum_E=0xff-Sum_E%0xff;}
if(Sum_E==E[6]){
  XP_T1_position=E[4]+(E[5]&0x03)*256;
  XP_T1_mode=E[2]&0x0F;
  XP_T1_Status=((E[2]>>5)&0x07)+(E[3]&0X01)*8;
}

Sum_F=0XD6+F[1]+F[2]+F[3]+F[4];
if(Sum_F<0x100)
{Sum_F=0xff-Sum_F;}
  if(Sum_F>0xff)
  {Sum_F=0xff-Sum_F%0xff;}
if(Sum_F==F[5]){

  XP_T2_position=F[3]+(F[4]&0x03)*256;
  XP_T2_mode=F[1]&0x0F;
  XP_T2_Status=((F[1]>>5)&0x07)+(F[2]&0X01)*8;
}
  Sum_H=0X9C+H[1]+H[2]+H[3]+H[4]+H[5]+H[6]+H[7]+H[8];
                  if(Sum_H<0x100)
                  {Sum_H=0xff-Sum_H;}
                  else if(Sum_H>0xff)
                  {Sum_H=0xff-Sum_H%0xff;}
  if(Sum_H==H[9]){
  Generic_position=((H[4]>>6)&0x03)+(H[5]&0xff)*4;

  }
        /*Error_sattus=C[1]&0x0f;
        running_mode=(C[1]>>4)&0x0f;
        position_feedback=C[2]+(C[3]&0x03)*256;
        move_status=(C[3]>>2&0x01);
        speed_level=(C[3]>>3&0x03);
        Temperature_status=(C[3]>>5&0x07);
        supply_voltage_status=C[4]&0x03;
        Lin_communication_status=C[4]>>2&0x01; */
        /*lcd_sfm(0x91,Error_sattus);
        lcd_sfm(0x89,running_mode);
        lcd_sfm(0x95,Temperature_status);
        lcd_sfm(0x8D,supply_voltage_status);
        lcd_sfm(0x9A,position_feedback);
        lcd_sfm(0x9E,Lin_communication_status);*/

    if(Customer==0)
            {LCD12864xie(0,0,"GEELY-F");
            lcd_sfm(0x92,Number_value_3);
        lcd_sfm(0x96,Geely_F_position/10);
            lcd_sfm(0x8b,Geely_F_Status);
            lcd_sfm(0x9b,Geely_F_mode);
            schedule_count=0;
            Master_count=0;
            Slave_count1=100;
            Slave_count2=200;
            Slave_count3=300;
            Master_ID=0x08;
            Slave_ID1=0x13;
            Slave_ID2=0;
            Slave_ID3=0;
            Total_count=400;
            }
            if(Customer==1)
            {LCD12864xie(0,0,"GEELY-T");
             lcd_sfm(0x92,Number_value_4);
        lcd_sfm(0x96,Geely_T_position/10);
            lcd_sfm(0x8b,Geely_T_Status);
            lcd_sfm(0x9b,Geely_T_mode);
            schedule_count=0;
            Master_count=0;
            Slave_count1=100;
            Slave_count2=200;
            Slave_count3=300;
            Master_ID=0x08;
            Slave_ID1=0x2B;
            Slave_ID2=0;
            Slave_ID3=0;
            Total_count=400;
            }
             if(Customer==2)
            {LCD12864xie(0,0,"XP-F   ");
            lcd_sfm(0x92,X_Number_value_0);
     lcd_sfm(0x96,XP_F_position/10);
     lcd_sfm(0x8b,XP_F_Status);
            lcd_sfm(0x9b,XP_F_mode);
            schedule_count=0;
            Master_count=0;
            Slave_count1=40;
            Slave_count2=60;
            Slave_count3=60;
            Master_ID=0x47;
            Slave_ID1=0x17;
            Slave_ID2=0;
            Slave_ID3=0;
            Total_count=80;}
             if(Customer==3)
            {LCD12864xie(0,0,"XP-T1   ");
            lcd_sfm(0x92,X_Number_value_0);
     lcd_sfm(0x96,XP_T1_position/10);
            lcd_sfm(0x8b,XP_T1_Status);
            lcd_sfm(0x9b,XP_T1_mode);
            schedule_count=0;
            Master_count=0;
            Slave_count1=40;
            Slave_count2=60;
            Slave_count3=60;
            Master_ID=0x85;
            Slave_ID1=0x15;
            Slave_ID2=0;
            Slave_ID3=0;
            Total_count=80;}

             if(Customer==4)
            {LCD12864xie(0,0,"XP-T2   ");
            lcd_sfm(0x92,X_Number_value_0);
     lcd_sfm(0x96,XP_T2_position/10);
            lcd_sfm(0x8b,XP_T2_Status);
            lcd_sfm(0x9b,XP_T2_mode);
            schedule_count=0;
            Master_count=0;
            Slave_count1=40;
            Slave_count2=60;
            Slave_count3=60;
            Master_ID=0x06;
            Slave_ID1=0x16;
            Slave_ID2=0;
            Slave_ID3=0;
            Total_count=80;}

             if(Customer==5)
             {LCD12864xie(0,0,"Generic  ");
              lcd_sfm(0x92,generic_value/10);
              lcd_sfm(0x96,Generic_position/10);
              lcd_sfm(0x8b,Generic_Status);
              lcd_sfm(0x9b,Generic_mode);
              schedule_count=0;
              Master_count=0;
                     Slave_count1=100;
                     Slave_count2=60;
                     Slave_count3=60;
                     Master_ID=0x5E;
                     Slave_ID1=0x1C;
                     Slave_ID2=0;
                     Slave_ID3=0;
                     Total_count=300;}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1??????
{
        if(USART1->SR&(1<<5))//
        {
                /*if(!LIN1GetChar())
  {
    frame_send.error = 1;
    frame_send.state = IDLE;
}  */

                C[ii]=USART1->DR;  //
                D[iii]=USART1->DR;
                E[iiii]=USART1->DR;
                F[iiiii]=USART1->DR;
                G[iiiiii]=USART1->DR;
                H[iiiiiii]=USART1->DR;
if(C[0]==0xD3)
{
ii++ ;
if(ii>9)
        {
  ii=0;
}
}
if(D[0]==0x2b)
{
iii++ ;
if(iii>9)
        {
  iii=0;
}
}
if((E[0]==0x55))
{
iiii++ ;
if(iiii>6)
        {
  iiii=0;
}
}

if(F[0]==0xd6)
{
iiiii++ ;
if(iiiii>5)
        {
  iiiii=0;
}
}

if(G[0]==0x97)
{
iiiiii++ ;
if(iiiiii>5)
        {
  iiiiii=0;
}
}
if(H[0]==0x9c)
{
iiiiiii++ ;
if(iiiiiii>9)
        {
  iiiiiii=0;
}
}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Number_add==0)&&(Number_add_flag==1))
     {
     if(Number_add==0)
     if(Number_add==0)
     { Number_add_flag=0;
      switch(Cur_Addr[addr])
        {
     case 0x80:
         Customer ++;

       if(Customer ==6)
           {Customer = 0;

           }
      break;
                  case 0x90:
if(Customer==0)
{Number_value_0=0X00;
        Number_value_3++;
        if(Number_value_3>100)
        {
        Number_value_3=0;
        }

}
if(Customer==1)
{
        Number_value_5=0X00;

        Number_value_4++;
        if(Number_value_4>100)
        {
        Number_value_4=0;
        }

}

if((Customer==2)||(Customer==3)||(Customer==4))
{
         X_Number_value_1=0X00;
        X_Number_value_0++;
        if(X_Number_value_0>100)
        {
                X_Number_value_0=0;
        }

}

if(Customer==5)
{
        Number_value_2=0X00;

        generic_value=generic_value+10;
        Number_value_0=generic_value&0x00ff;
        Number_value_1=(generic_value>>8)&0x03;
     if(generic_value>1000)
        {
                generic_value=0;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Number_add==1)
{Number_add_flag=1;}
        if(TIM3->SR&0X0001)//溢出中断
        {if(Cur_Addr[addr]==0X85)
        {
                if(Customer==0)
{
                if((Learning==0)&&(KEY_Down_flag==1))
     {
     delay_ms(1);
     if(Learning==0)
     { Number_value_5=0X00;
     Number_value_3=0Xff;
       Number_value_0=0X04;
       //Number_value_5=0Xff;
                         KEY_Down_flag=0;
                 }}
                 if(Learning==1)
         {Number_value_0=0Xff;
         KEY_Down_flag=1;}
}
if(Customer==1)
{
                if((Learning==0)&&(KEY_Down_flag==1))
     {
     delay_ms(1);
     if(Learning==0)
     {Number_value_0=0X00;
     Number_value_4=0Xff;
       Number_value_5=0X01;
      // Number_value_4=0X32;
                         KEY_Down_flag=0;
                 }}
                 if(Learning==1)
         {Number_value_5=0Xff;

         KEY_Down_flag=1;}
}
if(Customer==5)
{
                if((Learning==0)&&(KEY_Down_flag==1))
      {
      delay_ms(1);
      if(Learning==0)
      {Number_value_0=0Xff;
       Number_value_1=0Xff;
       Number_value_2=0X01;
       // Number_value_4=0X32;
           KEY_Down_flag=0;
                 }}
                 if(Learning==1)
         {Number_value_2=0X00;

         KEY_Down_flag=1;}
  }
if((Customer==2)||(Customer==3)||(Customer==4))
{
                if((Learning==0)&&(KEY_Down_flag==1))
     {
     delay_ms(1);
     if(Learning==0)
     {

            // X_Number_value_0=0X23;
             X_Number_value_1=0X01;
             X_Number_value_0=0Xff;
                         KEY_Down_flag=0;
                 }}
                 if(Learning==1)
         {
                         X_Number_value_1=0X00;
         KEY_Down_flag=1;}
}}
/*if((Number_add==0)&&(Number_add_flag==1))
{
        delay_ms(1);
        if(Number_add==0)
        {
        Number_value=Number_value+5;}
        if(Number_value>99)
        {Number_value=0;
        }
        Number_add_flag=0;
}
if(Number_add==1)
{Number_add_flag=1;} */

                      schedule_count+=1;
             if (schedule_count==Total_count) {

               schedule_count=0;}

            if (schedule_count==Master_count) {
                                                         if((Customer==0)||(Customer==1)||(Customer==5))
                                                         {
                msg_send.identifier = Master_ID;    // ???
                msg_send.data[0] = Number_value_0;
                msg_send.data[1] = Number_value_1;
                                msg_send.data[2] = Number_value_2;
                msg_send.data[3] = Number_value_3;
                                msg_send.data[4] = Number_value_4;
                msg_send.data[5] = Number_value_5;
                                msg_send.data[6] = Number_value_6;
                msg_send.data[7] = Number_value_7;
                frame_send.state = IDLE;

                a = LINSendMsg();  //LIN????
               kk=msg_send.data[0];
                                                         }
                                                        if((Customer==2)||(Customer==3)||(Customer==4))
                                                        {msg_send1.identifier = Master_ID;    // ???
                msg_send1.data[0] = X_Number_value_0;
                msg_send1.data[1] = X_Number_value_1;
                                                                 a = LINSendMsg1();  //LIN????
            }}
             if (schedule_count==Slave_count1) {

              msg_send.identifier = Slave_ID1;    // ???
              b = LINSend1Msg();  //LIN????

            }
                                                 if (schedule_count==Slave_count2) {

             // msg_send.identifier =Slave_ID2;    // ???
             // b = LINSend2Msg();  //LIN????

            }
                                                 if (schedule_count==Slave_count3) {

             // msg_send.identifier = Slave_ID3;    // ???
             // b = LINSend1Msg();  //LIN????

            }

           //a = LINSendMsg();  //LIN????
         // PCout(13)=~ PCout(13);
        }
        TIM3->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4->SR&0X0001)//溢出中断
        { cycle_time++;
           if(cycle_time/5==2)
                {
                   cycle_time=0;
           }
           if(Cur_Addr[addr]==0X8d)
           { if(Customer==0)
                   {Number_value_0=0X00;
                           Number_value_3=cycle0to100[cycle_time/5];
                   }
           if(Customer==1)
           {
                   Number_value_5=0X00;

                   Number_value_4=cycle0to100[cycle_time/5];

           }

           if((Customer==2)||(Customer==3)||(Customer==4))
           {
                    X_Number_value_1=0X00;
                   X_Number_value_0=cycle0to100[cycle_time/5];

           }

           if(Customer==5)
           {
                   Number_value_2=0X00;

                   generic_value=cycle0to100[cycle_time/5]*10;
                   Number_value_0=generic_value&0x00ff;
                   Number_value_1=(generic_value>>8)&0x03;

           }

        }}
        TIM4->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