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1S模块开发问题

楼主(2023-06-20):
没有arduino开发板,只有USB/TTL下载器和ESP-1S模块,可以 arduino的IDE开发吗

网友A:
不可以哦,ESP-1S只能用过USB/TTL下载器,用AT命令调试。

建议买一个ESP8266开发板,10块左右,就可以用arduino的IDE开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哦,ESP-1S只能用过USB/TTL下载器,用AT命令调试。

建议买一个ESP8266开发板,10块左右,就可以用 ...

可以的,ESP-1S也是ESP8266,只是引出脚很少而已,只要安装好ESP8266的开发环境,使用TTL电平的串口下载线,就可以开发使用了。经常下载的话就直接上自动下载电路,不需要用按键下载。

网友C:
可以的  直接使用8266的项目编译,记得选好内存大小。

网友D:
答案是肯定的

ESP-01,可用 arduino IDE 添加了8266的开发板,就可以开发了;控制 GPIO0 引脚、RESET引脚,就可以使用usb串口下载,具体的方法,可以网上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