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代码 如何添加开启和关闭的延时?

楼主(2023-06-20):
这段代码功能是通过一个按键控制8个灯的几种情况的闪烁,现在该如何改程序可以让它有开启和关闭延迟5秒的功能?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k,n;
        for (k=0;k<ms;k++)
                for(i=0;i<20;i++)
                        for(j=0;j<13;j++)
                        for(n=0;n<2;n++);
}

void code xianshi0()  //显示模式函
{
   P0 = 0xff;
}
void code xianshi1()
{
   unsigned char i,j;
   j=0x01;
  for(i=0;i<8;i++)
{
  P0=~j;
  delay(50000);
  j<<=1;
}
}
void code xianshi2()
{
   unsigned char i,j;
   j=0x55;
   for(i=8;i>0;i--)
{
  P0=~j;
  delay(50000);
  j<<=1;
}
}
void code xianshi3()
{
  unsigned char i,j,n;
      j=0x01;
          for(i=0;i<8;i++)
          {
           for(n=0;n<3;n++)
           {
           P0=~j;
           delay(20000);
           P0=0xff;
           delay(20000);
           }
           j<<=1;
           }

}
void code xianshi4()
{
unsigned char i,j,n;
      j=0x55;
          for(i=0;i<8;i++)
          {
           for(n=0;n<3;n++)
           {
           P0=~j;
           delay(20000);
           P0=0xff;
           delay(20000);
           }
           j<<=1;
           }

}
void code xianshi5()
{
P0 = 0x00;
delay(50);
P0=0xff;
delay(50);
}

unsigned char  i=0;     //切换显示函数用变量
sbit key = P2^0;  //按键接口
void (* xianshi)() = xianshi0;    //指向函数的指针 用于切换显示模式 初始化显示方式0

void key_scan()
{
        TR0 = 0;
        TH0 = 0x3c;
        TL0 = 0xb0;
        TR0 = 1;
        key = 1;
        delay(1);
                if (key == 0 )
                {
                        delay(10);      //按键消抖
                        if (key == 0 )
                        {
                                i++;
                                if(i>5) i=0;
                                switch(i)
                                {
                                        case 0 : xianshi=xianshi0;break;
                                        case 1 : xianshi=xianshi1;break;
                                        case 2 : xianshi=xianshi2;break;
                                        case 3 : xianshi=xianshi3;break;
                                        case 4 : xianshi=xianshi4;break;
                                        case 5 : xianshi=xianshi5;break;
                                }
        while( key == 0)  //防止按一次键读取多个值
          delay(10);
                        }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key_scan();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xianshi();
        }

}

网友A:
1. delay(50000);等价于delay(50000 % 256);
2. delay(1)约等于3ms,delay(50000) = 150秒?
3. 想想如何不用delay来达成相同效果
提示
if(++Count>=1000)
{
Count =0;
//your code
}

网友B:
这里主要使用了system()函数和goto语句来实现。
其中strcmp()函数是比较两个字符串的长度,如果相同就是0,如果字符串1小于字符串2就<0,如果字符串1大于字符串2就>0.

网友C:
楼主应该是想要渐亮渐暗功能吧?用定时器控制PWM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