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按键使单片机程序通过按键启动?

楼主(2023-06-20):
现在是接通电源后,流水灯直接亮,那如何修改让它接通电源后,按下按键P2.0后流水灯开始运行
/**********************************************************
霓虹灯模拟控制主程序
**********************************************************/
       #include<AT89X52.h>
unsigned char i10,i8,i6;
unsigned charmod1,mod2;
void main(void)
{
   i10=10;          //设置软件计数10次,每次100ms
   i8=8;            //设置循环点亮阶段输出次数
i6=6;            //设置间隔闪烁阶段输出次数
mod1=0x01;      //设置循环点亮阶段控制码初值
mod2=0xAA;     //设置间隔闪烁阶段控制码初值
F0=0;           //设置循环点亮阶段标志,F0=0为循环点亮阶段
TMOD=0x10;     //设置T1方式1定时
TH1=0x3C;        //送100ms定时初值
TL1=0xB0;
IE=0x88;           //允许T1中断
P1_0=1           //
TR1=1;         //启动T1定时
while(1);          //等待中断
}

/**********************************************************
T1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0x3C;        //100ms时间到,重装定时初值
TL1=0xB0;
  i10--;
  if(i10==0)
  {
i10=10;           //1s到重设软件计数器
  if(F0==0)
  {
   P1=~mod1;        //循环点亮阶段控制码取反送P1口
   mod1= mod1<<1;   //mod1值左移一位
   i8--;
   if(i8==0)
{
i8=8;            //完成重设循环点亮阶段输出次数
F0=1;           //设置间隔闪烁阶段标志
          }
}
else
{
   P1=mod2;         //输出间隔闪烁阶段控制码
   Mod2=~mod2;     //控制码取反
   i6--;
   if(i6==0)
   {
i6=6;           //完成重设间隔闪烁阶段输出次数
F0=0;          //设置循环点亮阶段标志
}
}
}
}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做一次性启动可以加一句while(P2_0);,如果想一键开关机就要用掉电唤醒模式。
void main(void)
{
        i10=10;          //设置软件计数10次,每次100ms
        i8=8;            //设置循环点亮阶段输出次数
        i6=6;            //设置间隔闪烁阶段输出次数
        mod1=0x01;      //设置循环点亮阶段控制码初值
        mod2=0xAA;     //设置间隔闪烁阶段控制码初值
        F0=0;           //设置循环点亮阶段标志,F0=0为循环点亮阶段
        TMOD=0x10;     //设置T1方式1定时
        TH1=0x3C;        //送100ms定时初值
        TL1=0xB0;
        IE=0x88;           //允许T1中断
        P1_0=1           //
        while(P2_0);
        TR1=1;         //启动T1定时
        while(1);          //等待中断
}

网友B:
首先在程序的开头加入一句定义,sfr SAP = 0xe7;
SAP 是名称,可以随意改写
之后在外部中断或程序内添加一个按键检测的语句

网友C:
1、创建项目文件。
2、按键:S1=P3^2,点亮: led=P1^5。
3、创建C语言主函
5、选择输出的效果。
6、当按下一个按键时,关闭灯,整个程序运行,再按一次,程序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