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主控无刷电机BLDC程序注释 制作资料

楼主(2023-06-21):
#include<reg51.h>                //包含文件预处理命令</spa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位单片机习惯性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8位单片机习惯性定义
//
//*********AD转换要用到的特殊寄存器地址定义*************************************
sfr  adc_contr=0xc5;             //定义AD转换控制寄存器地址
sfr  adc_data=0xc6;              //定义AD转换结果寄存器地址
sfr  p1m0=0x91;                  //带有8路AD的P1口模式选择寄存器0定义地址
sfr  p1m1=0x92;                  //带有8路AD的P1口模式选择寄存器1定义地址
//
//*********PWM输出要用到的特殊寄存器地址定义************************************
sfr  ccap0h=0xfa;                //PCA模块0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1h=0xfb;                //PCA模块1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2h=0xfc;                //PCA模块2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3h=0xfd;                //PCA模块3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pca_pwm0=0xf2;              //PCA模块0-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0xf3;              //PCA模块1-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0xf4;              //PCA模块2-PWM寄存器
sfr  pca_pwm4=0xf5;              //PCA模块3-PWM寄存器
sfr  ccapm0=0xda;                //PCA模块0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1=0xdb;                //PCA模块1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2=0xdc;                //PCA模块2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3=0xdd;                //PCA模块3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h=0xf9;                    //PCA计数器高8位
sfr  cl=0xe9;                    //PCA计数器低8位
sfr  ccon=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fr  cmod=0xd9;                  //PCA工作模式寄存器
sbit cr=ccon^6;                  //PCA计数器控制位,1开0关
sbit epca_lvd=IE^6;              //PCA中断允许控制位1开0关
sfr  auxr=0x8E;                  //定时器工作于1T控制位
//==============================================================================
sbit zb=P1^3;
sbit pwmal=P2^3;                 //A相下桥驱动定义
sbit pwmbl=P2^2;                 //B相下桥驱动定义
sbit pwmcl=P2^1;                 //C相下桥驱动定义
sbit led=P2^7;                   //指示灯定义
sbit abs=P2^5;                   //ABS刹车功能选择口,对地为ABS功能
sbit shache=P3^0;                //刹车口定义,对地刹车
sbit fd=P3^3;                    //防盗检测口定义
int ledcs;                       //定义一个指示灯闪灯次数变量
static fd_hej;
static timebj;                   //定义一个定时器计数比较变量
static timejs;                   //定义一个定时器中断计数次数变量
static pwm_bl;                   //PWM输出变量
static zs_bl=20;                  //pwm旧的变量数据,备份的
static pwm_bls;                  //PWM软启动加速用变量
static shache_bz;                //刹车后该标志置1供软启动使用
static hehc;                     //霍尔数据暂存区
static hehc_bl;                  //上相霍尔数据暂存区,用于检测霍尔变化
static dz_bz;                  //堵转标志,为1堵转
static dz_bz1;
static zbyx_bz;                  //转把有效标志,归0时为0,行驶时为1有效
static ds_bf=10;                    //转把上次的数据备份
static zs_js;                      //转速数据
static zs_ds_js;
static he_cs_bz1;
static he_cs_bz2;
static he_cs_bz3;
static he_cs_sj1;
static he_cs_sj2;
static he_cs_sj3;
int qy_1,qy_2,qy_3;              //欠压测量暂存区1,2,3
int cs1,cs2,cs3,cs_fx;           //电机测速全局变量
static qy_bf;                    //欠压上次的数据备份
int h;                           //ABS刹车用变量
int dz;
int dz2;
void zb_fx(void);
void he_gzjc(void);
void pwm_out(void);

//*********************AD转换后PWM对照表*****************************************
uchar code pwmout[25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60个1为1.3v以下
//------------------------------------------------------------------------------------------
241,239,237,235,233,231,229,227,225,223,221,219,217,215,213,211,209,207,205,203,
201,199,197,195,193,191,189,187,185,183,181,179,177,175,173,171,169,167,165,163,
161,159,157,155,153,151,149,147,145,143,141,139,137,135,133,131,129,127,125,123,//60
121,119,117,115,113,111,109,107,105,103,101,99,97,95,93,91,89,87,85,83,81,79,77,//23
75,73,71,69,67,65,63,61,59,57,55,53,51,49,47,46,45,44,43,42,41,40,39,38,37,36,//26
35,34,33,32,31,30,29,28,27,26,25,24,23,22,21,20,19,18,17,16,15,14,13,12,11,10,//26
9,8,7,6,5,4,3,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 //25个0为4.1--4.5v
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       //26个为4.5V以上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
{
  int i,j;
  for(i=0;i<t;i++)
   for(j=0;j<250;j++)
   ;
}
//*********************ABS刹车延时函数***********************************************
void delay1(int t)
{
  int i,j;
  for(i=0;i<t;i++)
   for(j=adc_data;j>0;j--)
   {}
}
//*********************设置AD电源和开漏函数**************************************
adc_power()
{
  adc_contr|=0x80;               //开AD电源
  delay(2);                      //首次开AD电源要延时1MS左右
  p1m0|=0x88;                    //设置P1.3和P1.7为开漏即AD转换模式
  p1m1|=0x88;                    //同上
}
//-------------------设置P1.3为转把测量通道函------------------------------------
set_p13_adc()
{ zb=1;
  adc_contr=0xe3;                //P13口为转换通道
}
//-------------------设置P17为电机超载测量通道函数--------------------------------
set_p17_adc()
{
  adc_contr=0xe7;
}
//------------------设置P15为欠压检测测量通道-------------------------------------
set_p15_adc()
{adc_contr=0xe5;}
//===================测量电压函数=================================================
get_ad_dy()
{ int adon=0;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用于检测AD转换是否结束
  adc_data=0;                    //AD转换结果寄存器清0
  adc_contr|=0x08;               //转换位置1启动转换
  while(adon==0)                 //循环判断表达式成立反复执行语句,不成立退出
   {adon=adc_contr&0x10;}        //循环语句体,即判断AD转换是否完成,完成后高第4位为1
  adc_contr&=0xe7;               //循环语句退出转换完成,清adc_flag,adc_start,停止转换
}
//********************PWM初始化函数***********************************************
pwm_sz()
{
   cmod=0x82;                    //PCA在空闲模式下停止PCA计数器工作
                                 //PCA时钟源为1/2溢出
                                 //禁止PCA计数器溢出中断
   ccon=0x00;                    //禁止PCA计数器工作,清除中断标志和计数器溢出标志
   cl=0x00;                      //清0计数器
   ch=0x00;
//======================以下为4路PWM输出设置程序=============================
//设置模块0为8位PWM输出模式,PWM无需中断支持,,脉冲在P3.7口输出
   ccapm0=0x42;                  //***程序核心语句,-----0100,0010
   pca_pwm0=0x03;                //先关闭PWM-输出为0,写入0x00就可开PWM输出
//设置模块1为8位PWM输出模式,PWM无需中断支持,,脉冲在P3.5口输出
   ccapm1=0x42;                  //***程序核心语句,-----0100,0010
   pca_pwm1=0x03;                //先关闭PWM-输出为0,写入0x00就可开PWM输出
//设置模块2为8位PWM输出模式,PWM无需中断支持,,脉冲在P2.0口输出
   ccapm2=0x42;                  //***程序核心语句,-----0100,0010
   pca_pwm2=0x03;                //先关闭PWM-输出为0,写入0x00就可开PWM输出
//模块3未用
   epca_lvd=1;                   //开PCA中断
   EA=1;                         //开总中断
   cr=1;                         //开PCA计数器打开
}
//********************快闪灯函数***********************************************
led_k()
   { int k;                      //定义一个临时变量
     for(k=0;k<ledcs;k++)        //表达式2条件不满足即次数未到重复执行循环体语句
     {led=0;delay(700);
      led=1;delay(700);}
     delay(2000);
   }
//********************定时器0和1初始化函数*******************************************
time_csh()
{
   TMOD=0x11;                   //定时器0工作于8位自动重装,1工作于方式1
   TH0=0x3c;                    //
   TL0=0x0b;
   TH1=0x3c;                    //12MHZ时50MS数据,20次为1S
   TL1=0x0b;
   IT0=1;                       //设置外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358第一脚
   EX0=1;                       //开外中断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期0中断
   ET1=1;                       //开定时期1中断
}
//********************定时器0中断函数PWM频率用************************************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TR0=0;TH0=0x3c;TL0=0x0b;
  zs_ds_js++;
  if(zs_ds_js==10)
   {if(zs_js<20)
    {
     dz_bz1=1;zs_ds_js=0;zs_js=0;
     TH1=0X3C;TL1=0X0B;TR1=1;
     TH0=0x3c;TL0=0x0b;TR0=1;
    // pwm_bls=200;
    }
         else
         {dz_bz1=0;zs_ds_js=0;zs_js=0;zs_bl=zs_js;
     TH1=0X3C;TL1=0X0B;TR1=0;
     TH0=0X3C;TL0=0X0B;TR0=1;
    }
   }
        else
        {TR0=1;}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ime1(void)interrupt 3
{ TR1=0;TH1=0x3c;TL1=0x0b;
   timejs++;
   if(timejs==12)           //中断次数等于给定的次数就取反LED
     {if(zbyx_bz==0)        //转把归0标志为0,可以闪灯
      {led=~led;timejs=0;TR1=1;}
          }
        if(timejs==80)
        {if(dz_bz1==1)
         {TR0=0;dz_bz1=0;dz_bz=1;zs_ds_js=0;zs_js=0;timejs=0;}
         else
         {dz_bz=0;zs_ds_js=0;zs_js=0;timejs=0;}
        }
   TR1=1;
}
//*******************电机堵转转函数***********************************************
//根据2S定时内一直堵转的话置DZ_BZ为1,本函数检测到该标志为1立即关闭所有输出
//并闪烁指示灯间隔快闪2次提示,最后监控转把归0后可以退出本函数重新启动
void dgdz(void)
{
  while(dz_bz1==1)
{pwm_bls=170;he_gzjc();pwm_out();
if(dz_bz==1)
{ TR0=0;TR1=0;
   pca_pwm0=0x03;                 //关3路PWM信号
   pca_pwm1=0x03;                 //
   pca_pwm2=0x03;                 //
   pwmal=0;pwmbl=0;pwmcl=0;       //关3路下桥
   set_p13_adc();                 //电机进入保护后开始等待转把归零后可以重新启动
do{ledcs=2;led_k();get_ad_dy();} //间隔开闪2次提示堵转保护,测量转把电压是否归0
while(adc_data>=61);             //没有归0执行DO循环体语句
   led=1;dz_bz=0;dz_bz1=0;                 //转把归0后关指示灯清堵转标志
}
}
}
//********************外中断0函数限流或康铜开路************************************
void intt0()interrupt 0
{
  TR0=0;TR1=0;                         //关PWM频率
  pca_pwm0=0x03;                 //关3路PWM信号
  pca_pwm1=0x03;                 //
  pca_pwm2=0x03;                 //
  pwmal=0;pwmbl=0;pwmcl=0;       //关3路下桥
  set_p13_adc();
  get_ad_dy();
  while(adc_data>=61)
  {ledcs=4;led=0;get_ad_dy();}
  led=1;
}
//********************PWM驱动桥驱动输出函数****************************************
void pwm_out(void)   //入口:pwm_bl里有转把调速参数.出口:输出全桥驱动信号
{
  switch(hehc)                               //多分支语句根据霍尔位置输出对应节拍
  {case  0x01:{pca_pwm1=0x03;pca_pwm2=0x03;pwmal=0;pwmbl=0;
         ccap0h=pwm_bls;pwmcl=1;pca_pwm0=0x00;break;}  //第1拍ccap0h刷新参数开C下桥A上桥
       //-------------------------------------------------------------
   case  0x03:{pca_pwm0=0x03;pca_pwm2=0x03;pwmal=0;pwmbl=0;
         ccap1h=pwm_bls;pwmcl=1;pca_pwm1=0x00;break;}  //第2拍ccap1h刷新参数开C下桥b上桥
       //-------------------------------------------------------------
   case  0x02:{pca_pwm0=0x03;pca_pwm2=0x03;pwmbl=0;pwmcl=0;
         ccap1h=pwm_bls;pwmal=1;pca_pwm1=0x00;break;}  //第3拍ccap1h刷新参数开a下桥b上桥
       //-------------------------------------------------------------
   case  0x06:{pca_pwm0=0x03;pca_pwm1=0x03;pwmbl=0;pwmcl=0;
         ccap2h=pwm_bls;pwmal=1;pca_pwm2=0x00;break;}  //第4拍ccap2h刷新参数开a下桥c上桥
       //-------------------------------------------------------------
   case  0x04:{pca_pwm0=0x03;pca_pwm1=0x03;pwmal=0;pwmcl=0;
         ccap2h=pwm_bls;pwmbl=1;pca_pwm2=0x00;break;}  //第5拍ccap2h刷新参数开b下桥c上桥
       //-------------------------------------------------------------
   case  0x05:{pca_pwm1=0x03;pca_pwm2=0x03;pwmal=0;pwmcl=0;
         ccap0h=pwm_bls;pwmbl=1;pca_pwm0=0x00;break;}  //第6拍ccap0h刷新参数开b下桥a上桥
  }
}

//********************上电初始化函数**********************************************
void sd_csh(void)
{P1=0xff;zb=0;P2=0xff;P3=0xff;
pwmal=0;                        //上电复位后首先关闭3组下桥
pwmbl=0;                        //
pwmcl=0;                        //
adc_power();                    //调AD转换用初始化函数
pwm_sz();                       //调PWM输出用初始化函数
time_csh();                     //调两个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上电防飞车函数归0后LED正常闪烁******************************
void sd_ffc(void)
{
set_p13_adc();                  //调转把电压转换通道
get_ad_dy();                    //上电后测量转把电压是否归零
while(adc_data>=61)              //61为1.2V转换值转把如果大于1.2V执行循环体语句等待归0
    {ledcs=2;led_k();            //循环体语句,2次间隔性快闪灯
     get_ad_dy();                //循环体语句,重新检测电压等待归0
    }
TR0=0;                          //关PWM频率否则干扰闪灯
timebj=12;                      //归0后定时器中断10次闪烁一次LED
TR1=1;                          //归0后开定时器1-LED闪烁
}
//*************刹车函数自动选择是断电还是ABS刹车功***************************
void sc_stop(void)    //ABS刹车有外接口对地选择,对地时为ABS功能
{
  if(shache==0)                     //判断语句刹车口等于0执行大语句1
  {  abs=1;
    //大语句体1
    if(abs==1)                      //判断ABS选择不为0就执行普通刹车断电,否则执行ABS刹车
//==========普通刹车断电==================================================
    {
     TR0=0;led=0;                   //关测速定时器,亮刹车灯
     pca_pwm0=0x03;                 //关3路PWM信号AH
     pca_pwm1=0x03;                 //关3路PWM信号BH
     pca_pwm2=0x03;                 //关3路PWM信号CH
     pwmal=0;pwmbl=0;pwmcl=0;       //关3路下桥
     //----------------------------------------------------------------------
     while(shache==0)               //循环语句,刹车口没松开就一直等待
      {delay(500);}                 //语句体,延时抗干扰防止抖动
     hehc_bl=0;led=1;               //刹车口松开后清霍尔变量内存再关刹车灯
     //----------------------------------------------------------------------
     for(pwm_bls=241;pwm_bl!=pwm_bls;pwm_bls--) //以下两句为刹车口松开后减缓冲击
           {he_gzjc();pwm_out();}                    //从最低速度加高到实时的转把设定速度
    }
//===========EABS刹车断电=====================================================
    else                            //ABS功能已选择进入ABS刹车
    {                               //
            TR0=0;led=0;                 //关测速定时器,亮刹车灯
       pca_pwm0=0x03;               //关3路PWM信号AH
       pca_pwm1=0x03;               //关3路PWM信号BH
       pca_pwm2=0x03;               //关3路PWM信号CH
       pwmal=0;pwmbl=0;pwmcl=0;     //关闭3个下桥:AL-BL-CL
    //-------------------------------------------------------------------------
     do                             //do-while语句先执行do再执行while判断表达式
      {
        for(h=100;h>0;h--)         //每检测一次没松开就先执行1万次ABS点刹,防止刹车抖动干扰
         { pwmal=0;pwmbl=0;pwmcl=0;
           delay1(1);
           pwmal=1;pwmbl=1;pwmcl=1; //ABS点刹
           delay1(80);
         }
      }
     while(shache==0);               //内镶循环语句,只要刹车没松开就一直开ABS点刹制动
         hehc_bl=0;led=1;               //刹车口为1后清霍尔变量内存再关刹车灯
         pwmal=0;pwmbl=0;pwmcl=0;       //点刹后要关闭所有下桥防止刹车松开后车推不动
    for(pwm_bls=241;pwm_bl!=pwm_bls;pwm_bls--)//以下几句刹车后软启动,减少刹车后高速冲击
           {he_gzjc();pwm_out();}
         }
   //---------------
  }
}
//*******************欠压检测函数**************************************************
void qy_jc(void)
{ //连续3次测量电池电压抗干扰
  set_p15_adc();
  get_ad_dy();                   //第1次测量电池电压
  if(adc_data<=158)                //电压小于等于3.1v吗,不等于直接退出
   {TR0=0;TR1=0;led=1;             //小于等于,电池电压过低,关PWM频率保护电池
    pca_pwm0=0x03;                 //关3路PWM信号
    pca_pwm1=0x03;                 //
    pca_pwm2=0x03;                 //
    pwmal=0;pwmbl=0;pwmcl=0;       //关3路下桥
  do{ledcs=3;led_k();get_ad_dy();} //闪灯提示重新测量电压
    while(adc_data<=175);          //检测是否恢复到正常电压44V
    ledcs=3;led_k();               //电压恢复44V以上再闪灯做为延时用
    hehc_bl=0;                     //清霍尔旧数据为了起动
   }
}
//*******************霍尔故障检测函数**********************************************
void he_gzjc(void)
{
hehc=P1&0x07;               //读入霍尔数据,并分离有效数据
//--查霍尔是否全1--------
while(hehc==0x07)           //判断是否为3个全1,成立循环执行语句体
  {pca_pwm0=0x03;           //霍尔出现故障关闭所有输出
   pca_pwm1=0x03;           //
   pca_pwm2=0x03;           //
   pwmal=0;pwmbl=0;pwmcl=0; //
   TR0=0;zs_ds_js=0;zs_js=0;    //关测速定时器,定时计数器清0,转速度计数器清0
        ledcs=6;led_k();   //循环执行语句体6次闪烁,直到不成立退出
   hehc=P1&0x07;            //重新检测霍尔
  }
//--查霍尔是否全0--------
while(hehc==0x00)           //不为3个1再判断是否为3个0,成立执行循环语句体
  {pca_pwm0=0x03;           //霍尔出现故障关闭所有输出
   pca_pwm1=0x03;           //
   pca_pwm2=0x03;           //
   pwmal=0;pwmbl=0;pwmcl=0; //
   TR0=0;zs_ds_js=0;zs_js=0;    //关测速定时器,定时计数器清0,转速度计数器清0
        ledcs=6;led_k();   //循环执行语句体6次闪烁,直到不成立退出
   hehc=P1&0x07;            //重新检测霍尔
  }
//--查霍尔是否更新--------
  if(hehc_bl!=hehc)           //判断霍尔是否变化,成立执行语句1后退出
  {hehc_bl=hehc;              //语句2,霍尔变化存入新的数据到变量中
   he_cs_sj1=hehc;he_cs_bz1=1;
   if(he_cs_bz1==1){he_cs_sj2=hehc;he_cs_bz2=1;}
   if(he_cs_bz2==1){he_cs_sj3=hehc;he_cs_bz3=1;}
  //----------------------------------------
   if(he_cs_bz1==1)
     {if(he_cs_bz2==1)
       {if(he_cs_bz3==1)
         {if(he_cs_sj1&he_cs_sj2&he_cs_sj3!=0x00)
            {zs_js++;he_cs_bz1=0;he_cs_bz2=0;he_cs_bz3=0;}
         }
       }
     }
//--------------------
  }

}
//**********电流自动调整函数******************************************************
void dl_tz(void)
{ set_p17_adc();
  do
   {get_ad_dy();}
  while(adc_data>=20);
   {pwm_bls=adc_data*10+pwm_bl;
    if(pwm_bls>=241){pwm_bls=241;}
    he_gzjc();pwm_out();zb_fx();dgdz();
   }
  pwm_bls=pwm_bl;
}
//********************转把工作状态分析函数****************************************
//函数出口--pwm_bl里有查表后数据,PWM输出程序直接读出放入PWM占空比寄存器
//ccap0h,ccap1h,ccap2h中即可
//********************************************************************************
void zb_fx(void)
{  //---连续3次测量转把电压--------
   set_p13_adc();                  //调转把电压转换通道
   get_ad_dy();                    //第一次测量转把电压
   pwm_bl=pwmout[adc_data];        //在数组中查出对应的AD转换PWM值
   if(pwm_bl==1)                   //为1成立执行大的语句1后退出,不成立执行语句2后退出
   //语句1,转把电压等于1说明转把在1.3v以下或4.5v以上停止输出闪LED
     {
      hehc_bl=0;                   //霍尔存储旧数据的变量及时清0否则很难起动
      pca_pwm0=0x03;               //停止所有输出
      pca_pwm1=0x03;
      pca_pwm2=0x03;
      TR0=0;zs_ds_js=0;zs_js=0;    //关测速定时器,定时计数器清0,转速度计数器清0
      pwmal=0;pwmbl=0;pwmcl=0;     //关3个下桥
      timebj=15;                   //定时器1中断12次闪烁一次LED
      TR1=1;zbyx_bz=0;             //开定时器1-LED闪烁,转把归0标志位为0,pwm输出就无效
     }
   else
   //语句2,转把电压不等于1说明在1.3v-4.5v之间正常行驶数据
     {led=1;zbyx_bz=1;TR0=1;}      //关定时器1指示灯,转把有效标志位为1,pwm输出有效
}
//**********************软启动************************************
//dg_rqd()
//{dgdz();
//if(pwm_bl!=pwm_blj)
  // {for(pwm_bls=241;pwm_bl!=pwm_bls;pwm_bls--)
        // {he_gzjc();pwm_out();}pwm_blj=pwm_bl;
//        }
//else
//  {if(shache_bz==1)
  //   {for(pwm_bls=241;pwm_bl!=pwm_bls;pwm_bls--)
//           {he_gzjc();pwm_out();}pwm_blj=pwm_bl;shache_bz=0;
//          }
//         else
//          {he_gzjc();pwm_out();}
//        }
//}
//********************防盗锁电机函数**********************************************
fd_dg()
{while(fd==0)
{
{int fd_he;
fd_he=P1&0X07;
if(fd_he!=fd_hej)
{fd_hej=fd_he;
    //switch(fd_he)                               //多分支语句根据霍尔位置输出对应节拍
      // {case  0x01:{
      pca_pwm0=0x03;pca_pwm2=0x03;pwmbl=0;pwmcl=0;
      ccap1h=10;pwmal=1;pca_pwm1=0x00;delay(20);
      pwmal=0;pca_pwm1=0x03;
      pwmal=1;pwmbl=1;pwmcl=1;delay(300);
                             //-------
                             //pwmcl=1;pca_pwm0=0x00;delay(1);
                            // pwmcl=0;pca_pwm0=0x03;delay(2);
                // break;}  //第1拍ccap0h刷新参数开C下桥A上桥
       //-------------------------------------------------------------
       // case  0x03:{pca_pwm0=0x03;pca_pwm1=0x03;pwmbl=0;pwmcl=0;
        //           ccap2h=10;pwmal=1;pca_pwm2=0x00;delay(20);
         //                    pwmal=0;pca_pwm2=0x03;
         //                    pwmal=1;pwmbl=1;pwmcl=1;delay(200);
                            //--------
                            // pwmcl=1;pca_pwm1=0x00;delay(1);
                            // pwmcl=0;pca_pwm1=0x03;delay(2);
         //          break;}  //第2拍ccap1h刷新参数开C下桥b上桥
       //-------------------------------------------------------------
       // case  0x02:{pca_pwm0=0x03;pca_pwm1=0x03;pwmal=0;pwmcl=0;
            //       ccap2h=10;pwmbl=1;pca_pwm2=0x00;delay(20);
             //                pwmbl=0;pca_pwm2=0x03;
              //               pwmal=1;pwmbl=1;pwmcl=1;delay(200);
             //               //--------
                             //pwmal=1;pca_pwm1=0x00;delay(1);
              //               //pwmal=0;pca_pwm1=0x03;delay(2);
              //     break;}  //第3拍ccap1h刷新参数开a下桥b上桥
       //-------------------------------------------------------------
      //  case  0x06:{pca_pwm1=0x03;pca_pwm2=0x03;pwmal=0;pwmcl=0;
        //           ccap0h=10;pwmbl=1;pca_pwm0=0x00;delay(20);
        //                     pwmbl=0;pca_pwm0=0x03;
        //                     pwmal=1;pwmbl=1;pwmcl=1;delay(200);
                            //---------
                             //pwmal=1;pca_pwm2=0x00;delay(1);
                             //pwmal=0;pca_pwm2=0x03;delay(2);
         //          break;}  //第4拍ccap2h刷新参数开a下桥c上桥
       //-------------------------------------------------------------
       // case  0x04:{pca_pwm1=0x03;pca_pwm2=0x03;pwmal=0;pwmbl=0;
       //            ccap0h=10;pwmcl=1;pca_pwm0=0x00;delay(20);
       //                      pwmcl=0;pca_pwm0=0x03;
        //                     pwmal=1;pwmbl=1;pwmcl=1;delay(200);
        //                    //---------
                             //pwmbl=1;pca_pwm2=0x00;delay(1);
                             //pwmbl=0;pca_pwm2=0x03;delay(2);
        //           break;}  //第5拍ccap2h刷新参数开b下桥c上桥
       //-------------------------------------------------------------
       // case  0x05:{pca_pwm0=0x03;pca_pwm2=0x03;pwmal=0;pwmbl=0;
         //          ccap1h=10;pwmcl=1;pca_pwm1=0x00;delay(20);
        //                     pwmcl=0;pca_pwm1=0x03;
        //                     pwmal=1;pwmbl=1;pwmcl=1;delay(200);
                            //----------
                            // pwmbl=1;pca_pwm0=0x00;delay(1);
        //                    // pwmbl=0;pca_pwm0=0x03;delay(2);
        //           break;}  //第6拍ccap0h刷新参数开b下桥a上桥
      // }
  }
}
}
}
//********************主函数******************************************************
main()
{
  sd_csh();                     //调上电初始化函数
  qy_jc();                      //调欠压检测函数
  sd_ffc();                     //调上电防飞车函数,等待归0后才往下执行
  he_gzjc();                    //调霍尔故障检测函数,无故障才往下执行
while(1)
  {
    qy_jc();
   if(fd==0){fd_hej=P1&0x07;fd_dg();}//如果防盗口为低电平执行防盗程序
   //--------------
  else                               //否则执行正常程序
  {
   if(dz_bz1!=1){zb_fx();}           //1>调转把分析函数
   if(zbyx_bz==1)                    //如果转把标志位为1转把有效,就执行语句体否则不执行
     {dl_tz();dgdz();
      he_gzjc();pwm_out();
     }     //语句体,调霍尔分析函数,调PWM输出函数
   sc_stop();                   //调刹车断电检测函数
  }
  //-----------------------
}

出自:http://www.51hei.com/bbs/dpj-178970-1.html

网友A:
谢谢楼主 注解很详细 楼主辛苦了 ,照例先收藏后学习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逻辑吗?

网友C(2023-09-08):
电路图没有呢,电路图比PCB重要

网友D:
  硬件pcb 有点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