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求一个单片机的电子钟,所需要的要求是使用LCD1602

楼主(2023-06-21):
我想求一个单片机的电子钟,所需要的要求是使用LCD1602,并且显示时间日期,还要用到DS1302时钟

网友A(2023-08-26):
一步步来,要用LCD1602,那就要写个驱动它的程序。这个网上有。把这做完了,就可以下一步了

网友B:
看我帖子有荔枝

网友C:
建议你去单片机DIY电子制作里面搜电子钟;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别人制作好的源程序和硬件电路; 先下载下来一个一个仔细阅读理解;在这里提问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的; 只有在你制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把问题的程序或者编译错误的提示发上来,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直接在网站上直接搜一大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