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后的电容耐压取值

楼主(2023-06-21):
各位大佬,TVS管的钳位电压是58V,那在它后面的电容耐压取值是不是要大于58V,选择100V的?还是取50V的耐压电容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是防静电,不是稳压管,对电容影响不大,电容耐压按正常电路电压取值即可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