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串口通讯有误触发

楼主:
使用STC 89C52RC 单片机,编写串口通讯,使用引脚为P3.0,P3.1  串口芯片为 MAX232 ,PC端使用了串口调试软件,在单片机向PC发数据时候,PC能正常收到,但PC机给单片机发送数据时,单片机可以正常收到数据,但是在PC端会收到0x23  0x20  0x20  0x20 0xFC 多余数字,这些数字不是单片机发出的,我将单片机端的发送完全去掉,PC端只要向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会莫名其妙发送数据到PC端。开始以为是单片机在接收数据时影响IO电平,我在VCC和P3.1间接了个2K电阻上拉,结果还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23-06-21):
连线接插件接触不良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B:
这就是干扰
所以,一般上位机和下位机通讯的时候,就不是简单的接收一个数据来进行操作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Modbus来进行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干扰
所以,一般上位机和下位机通讯的时候,就不是简单的接收一个数据来进行操作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Mo ...

就是想请教下干扰在硬件上有没有办法消除?我用了上拉,一点效果也没有,气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想请教下干扰在硬件上有没有办法消除?我用了上拉,一点效果也没有,气馁

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一般最多就是多接收一个8位的数据,不会有这么多的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代码或者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D:
换个232 换个串口 示波器装下单片机端波形

网友E:
如果每次多余出来的部分内容是随机的,那么干扰引入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每次多余出来的部分内容是相同的,那么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F:
检查MAX232的电容,是否和规格书相符,MAX232的供电vcc处除了104电容,多接一个10uf的蓄能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每次多余出吹牟糠帜谌菔撬婊模敲锤扇乓氲目赡苄院艽蟆�
如果每次多余出来的部分内容是相同的, ...

随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检查MAX232的电容,是否和规格书相符,MAX232的供电vcc处除了104电容,多接一个10uf的蓄能电容。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