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 为什么是循环60次,怎么实现的1s计时?

楼主(2023-06-21):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你用的单片机找个视频看看delay延时和定时器延时的原理

网友B:
你完全可以改成70次100次看看结果嘛,动手实操要比凭空想象印象深刻太多了。

网友C:
定时器延时跟单片机主频有关

网友D:
根据你的时钟频率来计算的一个大约的值,有可能你的单片机刚好大概就是60次左右,你也可以改成100次试下,也可以在IDE里面仿真测试一下,看下逻辑图的时间

网友E:
延时用定时器,尽量不要用DELAY,太坑。

网友F:
这个得计算,然后仔细调节,不要着急,晶振,内外时钟,看看有哪些提示

网友G:
单片机延时 为什么循环60次,怎么实现1s计时。首先要确认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时钟频率是多少,循环60次,每次的延时是多少?实现1s计时的话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程序实现

网友H:
用中断来定时是最稳的,因为你不知道啥时候你的函数延时会被打断

网友I:
这个跟中断时间长短有关系,如果你的定时器设置成20ms,中断50次就是1秒。

网友J:
delay只能是一个大概的延时,准确一点计时请用单片机定时器外设

网友K:
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是直接变量自加,一般一个自加指令执行时间为一个机器时钟,可以认为是1us,想要多少时间自加就可以了

网友L:
首先要确认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时钟频率是多少,循环60次,每次的延时是多少? 实现1s计时的话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程序实现

网友M:
楼上都说了,我补充一下:无论是delay还是中断,写好后都要验证延时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