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芯片单片机下载电路问题

楼主(2023-06-21):
自制了个单片机开发板,集成了ch340n下载电路,可是遇到怪问题了:开始都非常好用,电脑识别很顺利,下载程序也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大概10来分钟吧,就不稳定了,电脑反复有提示音,最后彻底不识别。查百度,好像这个芯片类似问题不少,有说V3引脚电容加大,可是我加到10uf也不行,还在芯片VCC上直接焊上了大电解电容,也不行。因预留了单独的下载接口,我用另外的usb转ttl模块连开发板一切正常,说明问题就出现在ch340n电路上,但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大佬们能否帮分析分析,我把原理图和pcb贴上。

网友A:
没用过340N 我用340C 也不需要外部晶振 非常稳定!   你说电脑反复有提示, 那问题肯定是出现在 340 与电脑的USB口的通讯识别上; 测量板子上的5V是不是标准5V,,可以换短点的 或者质量好点的USB线试试; 最后 在D+ D-串两个22R电阻试试(厂家说是不需要了已经内部集成了);

网友B:
vcc处加个100uf电容,USB插机箱后挡板,不要插前面板,或者把ch340和你下位机开发板分开供电。

网友C:
我用过CH340N,目前没出现过问题,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基本就是供电的问题了,可能是供电电压忽高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