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创建原理库?应该先找芯片手册,还是直接画原理图

楼主(2023-06-21):
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先找芯片手册,搭实物验证,再画原理图。

网友B:
操作均可,但建议根据芯片手册画原理图库,作为一个元件或模块整体处理。

网友C:
度一下“如何从立创商城下载元器件封装”不好吗

网友D:
建议 直接使用嘉立创的画图软件   或者从里面导出AD封装

网友E:
先找该芯片的datasheet,数据手册里会有该芯片的各类封装,有DIP、SOP、SSOP之类的,然后弄清楚该芯片对应封装的各个引脚的定义。画AD的原理图库可以找视频教程,推荐一个我看过的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b411c7uB
芯片的数据手册推荐alldatasheet,还推荐立创EDA的元件库也有相关的原理图和封装

网友F:
看AD手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建议 直接使用嘉立创的画图软件   或者从里面导出AD封装

同意,白嫖最爽,注意检查一下引脚定义与封装的对应关系,官方的应该没关系,网友自己上传的部分有错误,啊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H:
如果能找到自己需要的原理图可以直接借鉴着用起来,如果没有就需要先找datasheet,研读手册手册看看你要什么型号的封装好功能比较符合你的板子设计,再去画原理图这样会更合理,根据datasheet的芯片的一些细节要求来设计,也更加符合最后出成品。

网友I:
先找芯片手册,直接画不怕pin脚定义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