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MCU锂电灯控制板求解

楼主(2023-06-21):
锂电手灯的控制开关;
电源:锂电池3.7v;
负载:7w LED灯珠(灯珠通过电阻限流);
B+、B-接锂电池正负极;
L+、L-接LED灯珠;
S+、S-端空置;
圆柱φ3.5充电口(内+外-);
-----------------------------
MOS管A2SHB*2;
MCU型号未知,焊下在IC背面有“30601 0 07”或“24827 0 17”字;
功能:打开开关,前3分钟直通状态,LED电流通过限流电阻控制;
3分钟后,每隔15秒电流降1%;至大约15分钟后降低到额定电流40%,然后一直以40%的电流工作;
每次开关打开时先100%直通,然后 1%逐渐降低电流,降到40%电流后,稳定以40%电流工作;
MCU有哪个师哥能知道大约哪家的吗?

反面PCB

反面PCB

正面PCB

正面PCB

正面2

正面2

反面

反面

正面1

正面1

网友A:
这个灯的工作方式好吗,可以随便用一个单片机根据要求写一个程序,不一定要用不知道型号的。

网友B:
就算你知道了MCU是哪家的又如何?
重点并不在这里

网友C:
照片是用什么拍的,相当清晰

网友D:
随便用哪家的MCU,带PWM调光就可以了(没有也可以用定时器做模拟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是用什么拍的,相当清晰

手机啊,红米40K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用哪家的MCU,带PWM调光就可以了(没有也可以用定时器做模拟PWM)。

带PWM的控制更简单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的工作方式好吗,可以随便用一个单片机根据要求写一个程序,不一定要用不知道型号的。

还行,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