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高手看一下我的单片机代码有些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第一个算式正确第二个就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累加,输入没有优先级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send_int_to_serial_port(int c);
unsigned char rec_data[32],bete;
unsigned char op,flag, num[2],n=0;
unsigned int i,ansi,j,nm;
void send_data(char jieguo);
void chuankou_chushihua()//串口初始化程序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1为工作方式 2
   SCON=0X50; //设置串行口为工作方式 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A;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9600baud
   TL1=0XFA;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if(RI == 1)
        {

                RI=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bete=SBUF;//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send_data(bete);
                rec_data[nm++]=bete;
        }
                flag=1;
}
void send_data(char jieguo)
{

        SBUF=jieguo;
        while(TI==0);
  TI=0;
}
int panduan_jisuan()
{
        if('0'<=rec_data[0]&&rec_data[0]<='9')
    num[0] = rec_data[0] - '0';
        // 将第一个数字存入num[0]
    for (i = 1; i < nm; i++)// 扫描整个字符数组,从第二个字符开始逐一处理
    {
        if (rec_data[i] == '+' || rec_data[i] == '-' || rec_data[i] == '*' ||rec_data[i] == '/')// 如果是运算符,则将其存储到op中,并将下一个数字存入num[1]
        {
            op = rec_data[i];
            num[1] = rec_data[i + 1] - '0';  // 将指针移位至下一个数
        }

        else if (rec_data[i] == '=')  // 如果是等号,则运算结果即为第一个数字
        {
            ansi = num[0];
        }
        else if('0'<=rec_data[0]&&rec_data[0]<='9') // 如果是数字,则根据之前的运算符进行运算
        {
            switch (op)
            {
                case '+':
                    num[0] = num[0] + (rec_data[i] - '0');
                    break;
                case '-':
                    num[0] = num[0] - (rec_data[i] - '0');
                    break;
                case '*':
                    num[0] = num[0] * (rec_data[i] - '0');
                    break;
                case '/':
                    num[0] = num[0] / (rec_data[i] - '0');
                    break;
            }
                         ansi=num[0];

        }
    }
                return ansi;

        }
void send_int_to_serial_port(int c)
        {

    char buffer[16];
    sprintf(buffer, "%d", c);// 使用 sprintf() 函数将整型变量转换为字符串

    for (i = 0; buffer[i] != '\0'; i++) // 将字符串逐个发送到串口
                {
        send_data(buffer[i]);
    }
        }

void main()
{
  int k;
        chuankou_chushihua( );

        while(1)
        {
                if(flag==1)
                 {
                         k=panduan_jisuan();
                         send_int_to_serial_port(k);
                         flag=0;
                   }

        }
}

网友A(2023-06-22):
接收中断发生时,需一次把所有接收字符接收完(没有做到),
send_int_to_serial_port这个函数想把接收表达式及结果发送出去,可buffer缓冲区中无内容

网友B:
在计算结束后把存储计算结果的变量清零

网友C:
buffer缓冲区不够了,数据溢出了吧。

网友D:
这个程序有几个问题:  在程序开头引入的头文件reg52.h是基于8051单片机的,而不是适用于大多数现代的开发平台。你可以考虑移除这个头文件。  头文件stdio.h中的printf函数和stdlib.h中的sprintf函数不能直接使用,因为它们是针对标准输入输出流的,而不是嵌入式系统中的串口通信。你需要自己实现串口发送函数和接收函数。  rec_data数组没有进行边界检查,可能导致越界访问。在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之前,应该先检查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是否超过了数组的长度。  没有对变量nm进行初始化,可能导致未定义的行为。在使用或判断nm之前,应该将其初始化为合适的值。  在函数panduan_jisuan中,判断数字是否在正确的范围内时,使用了错误的条件。应该是'0'<=rec_data[i]&&rec_data[i]<='9'而不是'0'<=rec_data[0]&&rec_data[0]<='9'。  在函数panduan_jisuan中,在执行完一个运算符后没有重置op的值,可能导致后续运算出错。在处理完一个运算符后,应该将op重置为空字符。  在函数send_int_to_serial_port中,没有定义变量i的类型和初始值。应该在函数开头定义并初始化变量i。

网友E:
1.累加的原因是没清零,但我觉得连续累加这也是一个功能吧。
2.没有优先级是程序问题,建议使用堆栈处理数据,同时解决只能一位运算的问题。

网友F:
在您提供的代码中,存在以下问题:  chuankou_chushihua() 函数中缺少对串口引脚的配置。在8051单片机中,需要设置相应的引脚(如P3.0和P3.1)为串口通信功能。  在主函数 main() 中,调用 chuankou_chushihua() 函数时没有传入任何参数,但是函数定义中有一个参数。  在 uart() 中断函数中,nm 变量用于记录接收到的字符数量,但未进行初始化。需要在主函数中添加类似 nm = 0; 的语句。  在 panduan_jisuan() 函数中,判断数字范围的条件语句错误。正确的条件应为 '0' <= rec_data[i] && rec_data[i] <= '9'。此外,该条件语句也需要修正为 rec_data[i] 而不是 rec_data[0]。  在 panduan_jisuan() 函数中,返回值 ansi 应在最后的 switch 语句之后进行赋值,而不是在进入循环时

网友G(2023-07-31):
我注意到了几个可能的问题:  在 uart() 中断函数中,你在接收到数据后立即发送了相同的数据回去,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行为。  在 panduan_jisuan() 函数中,你的代码假设每个数字和运算符都是由单个字符表示的,且每个数字和运算符之间没有任何空格或其他字符。如果输入的表达式不满足这些条件,你的代码可能无法正确地解析和计算它。  同样在 panduan_jisuan() 函数中,你的代码只处理了第一个运算符和等号之后的字符,对于等号之后的字符,你的代码并没有进行处理。  你的代码没有处理除数为0的情况,如果输入的表达式包含除以0的操作,你的代码可能会产生错误。  在 main() 函数中,你使用了一个名为 flag 的变量来判断是否已经接收到数据,但是你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初始化这个变量。如果这个变量的初始值不是0,你的代码可能会在接收到任何数据之前就开始尝试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