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可以实现,但是烧写到单片机芯片却不行?

楼主:
为什么烧写后都是乱码,求解呜呜

网友A(2023-06-22):
仿真显示的时间是电脑系统时间,实际先要设置DS1302时间。

网友B:
没能正确读出时间,可能接线、延时等问题,也可能实验板上时钟电池问题。
初始化系统时先对DS1302写一次时间,然后再读,如果正常一般需换电池;
还是一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还是一样,调整延时。
一般用厂家自带的例程只要不换单片机(速度可能不一样)都没有问题。

网友C:
怎么板子上没看见DS1302模块呢?

网友D:
一般首先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引脚接错了或者引脚没接,然后检查你的软件使用的引脚和硬件的引脚是否连接。软件仿真默认没接是高电平,实际板子没接是低电平。

网友E:
一个原因是模拟仿真与实物的速度不太一致,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单片机仿真与实物的电线连接不一样。

网友F:
你都没有接线DS1302

网友G:
应该是时钟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