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管保护二极管问题

楼主:
如图的光耦隔离驱动MOS管的电路, 请问U4 1N4148 与U31N4007的作用 是什么啊?是否必须的?

网友A(2023-06-22):
在你画的这个电路中U4是多余的,U3只有在感性负载使用环境才有意义。

网友B:
你的这张图纸就不是正规企业严格要求的那种,而是知识和能力都非常有限的业余爱好者的作品,随便瞎画一画,能把PCB搞出来就是圆满了,实际安装的是另外一套器件,所以你的问题不需要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张图纸就不是正规企业严格要求的那种,而是知识和能力都非常有限的业余爱好者的作品,随便瞎画一画, ...

你好,能有长画PCB吗?
信号光耦隔离放大。4路MOS管,就图上的,4路继电器 无脚的,一主电机正反转控制(通过两个信号分别控制正 反)。 一个433/315遥控接收  4路,通过光耦隔离输出低电平。

网友D:
没看懂这个电路,负载是什么?

网友E:
呵呵呵,不是太难的。

网友F:
这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路吧,u3,u4都不需要,把u4换成电阻也可以。

网友G:
这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H(2023-08-18):
MOS管最好串一个电阻,G级驱动。

网友I:
这应该是答主抄板抄下来的电路图吧

网友J:
我给个图你参考 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