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编译C51单片机代码的致命错误问题

楼主(2023-06-22):
求助:程序编译后一直出现这种致命错误的提示
在CSDN里面搜索了相关的解决办法并进行了调试
但依旧无法解决该问题
敬请各位大佬抽空帮我看一看
需要修改什么地方程序才可以正常编译
孩子需要生成hex文件
好苦恼

TO ".\Objects\高速1" PRINT(".\Listings\高速1.m51")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Objects\main.obj
Target not created.

3 软件设计.zip

网友A:
谁教你用include "XXX.c"的?

网友B:
头文件是.h文件,然后文件名称和路径尽可能使用英文,最好不要用中文。

网友C:
模块化编程原则上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h文件,如果不考虑移植共用一个h文件也未尝不可。给你整理了一下,经编译通过,无错误无警告,能否正常运行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