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练习好像是遇到大难题,要么555是效要么重大错误

楼主:
奇怪的错误
正常闪 闪不了就是把 由analog  改到  digital的现象

如果电阻不是 analog 就闪不了  如果电阻是analog 一链接仿真就会重大失误,

已经解决了加了个小电阻。

网友A(2023-06-23):
已经解决了加了个小电阻!电阻扩大了10倍时间扩大可能不止10倍,上臂电阻不宜调小,大电阻情况下上臂电阻对占空比影响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