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秤怎么显示不了重量?

楼主:
我用51单片机硬件仿真器仿真,到这里就不动了,卡住了,是什么原因,hx711模块硬件坏了吗,还是程序有问题?求有经验的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2023-06-23):
这里是哪里?

网友B:
这是资料

批注 2023-06-23

网友C:
这个函数是别人写的,卡住了,就打开分析、调试一下。

网友D:
压力传感器吧,先看看资料怎么使用。一般例程给的很清楚了

网友A:
卡在HX711DOUT恒为1上面了,看下接线是否正常。

网友E:
这里的while是等待模块回复信号的,如果硬件坏了,就会停在这里

网友F:
尝试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判断硬件是否正常,或者利用例程来测试下模块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有多余的就换一个试一试,如果硬件正常,没有损坏,再去调试是否软件哪里逻辑有问题导致进入1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