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音乐播放器

楼主(2023-06-23):
#include "reg52.h"        //reg52.h在安装目录下D:\Keil_v5\C51\INC\Atmel中

sbit  BEEP=P1^5;         //蜂鸣器管脚定义

#define FLICKER 500 //定时值

/*变量命名规则:驼峰法(Camel-Case),小驼峰法用于变量和方法,
  uc 小写表示unsigned char ,KEY中K大写,Long中L大写。        */

unsigned char ucKeyLong=0; //按键切换
unsigned int uiTimeStart=0;//定时器初值决定蜂鸣器的音调
unsigned int uiTimeCount=0;//定时器计数器

//循环中的语句是尾和首相连接的,特别是延时要求比较高的程序要特别注意

//右移指令需要注意i=i>>1;不能写成i>>1

//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装初值TMR0必须重装初值

#define ZERO 0x00 //休止符

//C调低音的音频宏定义do 1  频率HZ
#define DAOL 130
#define REL 146
#define MIL 164
#define FAL 174
#define SOL 196
#define LAL 220
#define XIL 247
//C调中音的音频宏定义do 1  频率523HZ
#define DAO 262
#define RE 294
#define MI 330
#define FA 349
#define SO 392
#define LA 440
#define XI 494

//c调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DAOH 523
#define REH 587
#define MIH 659
#define FAH 689
#define SOH 784
#define LAH 880
#define XIH 988
//c调试音
unsigned int TONE[]={DAOL,REL,MIL,FAL,SOL,LAL,XIL,DAO,0xff};
unsigned int DELAY[]={4,4,4,4,4,4,4,4};

//两只老虎
unsigned int code TWO_TIGER_TONE[]={DAO,RE,MI,DAO,//简谱记号1=C 4/4拍
                                                                   DAO,RE,MI,DAO,
                                                                   MI,FA,SO,
                                                                   MI,FA,SO,
                                                                   SO,LA,SO,FA,MI,DAO,
                                                                   SO,LA,SO,FA,MI,DAO,
                                                                   DAO,SOL,DAO,
                                                                   DAO,SOL,DAO,
                                                                        0xff};//以0xff作为音乐的结束标志

unsigned int code TWO_TIGER_DELAY[]={8,8,8,8,//节拍时长记号
                                                                        8,8,8,8,
                                                                        8,8,16,
                                                                        8,8,16,
                                                                        6,2,6,2,8,8,
                                                                        6,2,6,2,8,8,
                                                                        8,8,16,
                                                                        8,8,16,
                                                                        };
//黑蝙蝠中队
unsigned int code HEI_TONE[]={MI,MI,RE,MI,LA,//简谱记号1=C 4/4拍
                                                                   DAOH,XI,LA,SO,MI,
                                                                   RE,MI,RE,MI,LA,
                                                                   XI,LA,SO,SO,LA,MI,
                                                                   SO,MI,RE,DAO,RE,LA,
                                                                   XI,DAOH,REH,
                                                                   XI,XI,XI,
                                                                   SO,SO,
                                                                   LA,MI,RE,DAO,
                                                                   RE,FA,
                                                                   MI,XIL,RE,DAO,
                                                                   LAL,0xff};//以0xff作为音乐的结束标志

unsigned int code HEI_DELAY[]={8,6,2,12,4,//节拍时长记号
                                                                        6,2,4,4,16,
                                                                        8,6,2,12,4,
                                                                        6,2,2,4,2,16,
                                                                        8,2,2,2,12,4,
                                                                        6,2,8,
                                                                        2,2,4,
                                                                        4,8,
                                                                        8,2,2,2,
                                                                        8,8,
                                                                        6,2,4,4,
                                                                        16,
                                                                        };
//爱的故事上集
unsigned int code LOVE_TONE[]={MI,MI,MI,RE,RE,RE,MI,//简谱记号1=F 4/4拍
                                                                   DAO,LAL,LAL,LAL,LAL,
                                                                   LA,LA,LA,LA,SO,SO,SO,RE,
                                                                   MI,ZERO,ZERO,
                                                                   MI,MI,MI,MI,RE,RE,RE,MI,
                                                                   DAO,LAL,LAL,LAL,LAL,
                                                                   XIL,XIL,DAO,RE,DAO,XIL,XIL,LAL,LAL,LAL,ZERO,
                                                                   MI,MI,MI,RE,RE,MI,
                                                                   DAO,LAL,LAL,LAL,LAL,
                                                                   LA,LA,LA,LA,SO,SO,SO,RE,
                                                                    MI,ZERO,ZERO,
                                                                         MI,MI,MI,MI,RE,RE,RE,MI,
                                                                   DAO,LAL,LAL,LAL,LAL,
                                                                   XIL,XIL,XIL,DAO,RE,DAO,XIL,XIL,LAL,ZERO,
                                                                        0xff};//以0xff作为音乐的结束标志

unsigned int code LOVE_DELAY[]={8,4,4,4,4,4,4,//节拍时长记号
                                                                        4,4,16,4,4,
                                                                        4,4,4,4,4,4,4,4,
                                                                        16,8,8,
                                                                        4,4,4,4,4,4,4,4,
                                                                        4,4,16,4,4,
                                                                        8,4,4,4,4,4,4,4,4,16,8,
                                                                        8,4,4,4,8,4,
                                                                        4,4,16,4,4,
                                                                        4,4,4,4,4,4,4,4,
                                                                        16,8,8,
                                                                        4,4,4,4,4,4,4,4,
                                                                        4,4,16,4,4,
                                                                        4,4,4,4,4,4,4,4,24,8,
                                                                        };
//七里香
unsigned int code SEVEN_TONE[]={ZERO,LA,
                                                                 DAOH,XI,DAOH,DAOH,DAOH,DAOH,
                                                                 DAOH,XI,LA,XI,LA,LA,SO,SO,SO,
                                                                 SO,FA,MI,SO,SO,SO,
                                                                 SO,SO,RE,RE,FA,FA,MI,MI,MI,SO,
                                                                 DAOH,XI,DAOH,DAOH,DAOH,DAOH,
                                                                 DAOH,XI,DAOH,REH,REH,DAOH,REH,DAOH,XI,
                                                                 DAOH,DAOH,DAOH,DAOH,XI,XI,LA,LA,LA,XI,LA,
                                                                  LA,SO,SO,SO,DAOH,
                                                                  DAOH,MI,LA,LA,SO,REH,
                                                                  REH,RE,MI,FA,MI,MI,MI,SO,
                                                                  SO,FA,MI,MI,MI,RE,RE,RE,DAO,DAO,MI,
                                                                  RE,RE,RE,FA,MI,SO,DAOH,
                                                                  DAOH,MI,LA,LA,SO,SO,REH,
                                                                  REH,RE,RE,FA,MI,SO,SO,MIH,
                                                                  MIH,REH,REH,DAOH,DAOH,REH,DAOH,MIH,
                                                                  MIH,REH,REH,SO,DAOH,DAOH,DAOH,
                                                                  DAOH,DAOH,DAOH,XI,SO,SO,
                                                                  XI,DAOH,REH,DAOH,DAOH,SO,DAOH,DAOH,DAOH,
                                                                  DAOH,DAOH,DAOH,XI,SO,SO,
                                                                  REH,MIH,FAH,MIH,MIH,SO,DAOH,DAOH,DAOH,0xff,
                                                                        };

code unsigned int SEVEN_DELAY[]={4,4,
                                                                  8,4,2,2,12,4,
                                                                  4,4,4,2,2,2,6,4,4,
                                                                  8,4,2,2,12,4,
                                                                  4,2,2,4,2,2,2,6,4,4,
                                                                  8,2,2,2,16,2,
                                                                  4,4,4,2,2,2,6,4,4,
                                                                  4,2,2,4,2,2,2,6,4,2,2,
                                                                  2,6,16,4,4,
                                                                  8,4,4,8,4,4,
                                                                  8,4,2,2,2,6,4,4,
                                                                  4,4,4,2,2,2,4,2,2,4,2,
                                                                  2,6,4,4,8,4,4,
                                                                  8,4,4,4,4,4,4,
                                                                  4,4,4,4,4,4,4,4,
                                                                  4,4,4,4,4,4,4,4,
                                                                  4,2,16,2,4,2,2,
                                                                  14,2,4,4,4,4,
                                                                  4,4,6,2,4,4,4,2,2,
                                                                  14,2,4,4,4,4,
                                                                  4,4,6,2,4,4,4,2,2,

};

//My heart will go on

unsigned int code        HEART_TONE[]={DAO,DAOL,DAO,DAO,XIL,DAO,ZERO,DAO,XIL,DAO,ZERO,RE,
                                                                         MI,RE,RE,DAO,DAOL,DAO,DAO,XIL,DAO,ZERO,DAO,SOL,SOL,
                                                                        DAO,DAO,DAO,DAO,XIL,DAO,ZERO,DAO,XIL,DAO,ZERO,RE,MI,RE,RE,
                                                                        DAO,DAO,DAO,DAO,XIL,DAO,ZERO,DAO,SOL,SOL,ZERO,DAO,
                                                                        RE,SOL,SOL,SO,FA,FA,MI,MI,RE,RE,MI,FA,MI,RE,DAO,DAO,XIL,DAO,ZERO,DAO,
                                                                        LAL,LAL,XIL,LAL,SOL,ZERO,DAO,0xff};
unsigned int code HEART_DELAY[]={12,4,8,8,8,16,4,4,8,16,4,4,
                                                                  4,12,16,12,4,8,8,8,16,4,4,32,32,
                                                                  12,4,12,4,8,16,4,4,8,16,4,4,8,8,16,
                                                                  12,4,8,8,8,16,4,4,32,24,8,32,
                                                                  24,4,4,12,4,4,4,4,4,16,8,8,16,4,4,8,8,16,4,4,
                                                                  24,4,2,2,24,8,32,};

/************************************
延时函数: Delay
功能: i=1时,延时 10us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
函数名称:DelayXms
函数功能:毫秒级非精准延时
入口参数:x - 延时时间
出口参数:
备    注:
***********************************************************/
void DelayX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x;i>0;i--)
                for(j=153;j>0;j--);
}

void Init_System()
{

        EA=1; //开总中断
        ET0=1;//允许定时器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中断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TF0=0;//清除中断标志
        TR0=0;// 关闭定时器中断
        if(uiTimeCount<65535)
                uiTimeCount++;  //累加定时中断的次数,
        if(uiTimeCount>FLICKER)
        {
                //P2=~P2;
                uiTimeCount=0;
        }
        TH0=uiTimeStart/256;
        TL0=uiTimeStart%256;
        TR0=1; //启动定时器
        BEEP=~BEEP;

}

void SoundPlay( unsigned int  PLAY[], unsigned int  DELAY_BEEP[],unsigned char speed)

{
        unsigned int i,j;

                j=0;
                while(PLAY[j]!=0xff)
                {

                        if(PLAY[j]==0x00)
                        {
                                TR0=0;
                                BEEP=0;
                        }
                        else
                        {
                        uiTimeStart=65535-12000000/(PLAY[j]*speed)/2/16;
                        TR0=1;
                        TH0=uiTimeStart/256;
                        TL0=uiTimeStart%256;

                        }
                        for(i=0;i<DELAY_BEEP[j];i++)
                                DelayXms(150);
                        TR0=0;
                        BEEP=0;
                        DelayXms(255);
                        j++;
                }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

/**********************************
main主函数入口
***************************************/
void main(void)
{
        DelayUs(10);
        Init_System();
        DelayXms(10);
        while(1)
        {
        switch (ucKeyLong)
        {
                case 0:

                                        ucKeyLong=1;

                                        SoundPlay(TWO_TIGER_TONE,TWO_TIGER_DELAY,2);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SoundPlay(LOVE_TONE,LOVE_DELAY,1);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SoundPlay(HEI_TONE,HEI_DELAY,1);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SoundPlay(SEVEN_TONE,SEVEN_DELAY,1);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SoundPlay(HEART_TONE,HEART_DELAY,1);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break;
                case 1:
                ucKeyLong=0;
                SoundPlay(TONE,DELAY,1);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DelayXms(255);
                                break;
        }
        }
}

https://live.csdn.net/v/30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