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level旋钮有什么作用,以及示波器的电源线为什么不能接地

楼主(2023-06-23):
示波器的level旋钮有什么作用?
示波器的探头不是有接地吗,但它的电源线为什么不能有地,不然示波器就会坏掉。难道这不是同一个地吗?

网友A:
1、示波器的【探头】与【接地夹】之间,形成输入电压。
2、【接地夹】只是输入电压的参考点,不一定接大地,也不反对你将它接大地。
3、如果【接地夹】与大地接在一起了,你又将输入220V电源的接地了。这时220V输入电源就与大地有了共同的参考点(潜在的通路)。
4、如果被测对象(电路板)也是带电的(与220V电网连着),你犯错的机会就大大的到来了。
这时,你的【接地夹】会夹到的任意电压(因为你夹的地方不一定是地),强制为地(而电路板已与220V相连有确定的地了),这样就会形成短路。
5、在测量热板(与220V电网直连)时,建议给示波器增加一个隔离变压器(220V:220V),让被测试对象与示波器没有共同的强电回路。是可以防止楼主提出的现象发生的。
6、另外:【探头】与【接地夹】之间的输入电压是有限制的。【3、】之后,【探头】极可能会因为触碰过到的高压,导致烧毁。
总之,不测试【热板】问题不大,测试【热板】要小心,最好将电源做个隔离。

网友A:
1、触发点(【砍】到的点),不一定放在屏幕的起始点上,也可以固定在距离屏幕起点任意一个位置上,这个距离是可以调节的,找找看,有个左右可调的旋钮。
2、如果不是周期函数,显示一定是乱的,但可以捉住其中的一个△T,方法是用【单次触发】,这在㧓串口数据时,常常用到:
a, 先将【砍刀】高度调到可以切割到波形的位置上;
b, 不要向示波器输入数据。防止被触发显示到不需要的数据;
c, 按下【单次触发】。这时因为无输入,屏上无显示;
d, 输入需要捕捉的数据吧。一定会被你逮住的。

网友A:
1、被测电量是一个连续的参数:V=F(t)。为理解方便,这里你可以想象成正弦波。
2、示波器屏幕大小是有限的,只能显示某一段时间内的电量F(t1)~F(t2),简称F(△T1)吧。你可以将它想象成可显示7.176432……个周期。
3、电量由△T1、△T2、△T3、△T4、△T5、……组成,且不断变化。而示波器面积只能显示其中之一,这不是你想要的。因为只显示任何一个,如无法得到后续变化的图像了。
4、于是,将△T1、△T2、△T3、△T4、△T5、……,这一幅幅图像叠加起来看,且不断用新的更新就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可以看到当前的,和以往的。
5、如果△T1、△T2、△T3、△T4、△T5、……,的图像长得一样,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很爽。
但如果△T1、△T2、△T3、△T4、△T5、……,的图像长得不一样,看上去就是很乱的,花眼,甚至无法看。
V=F(t)是周期函数,要让图像长得一样。每个图像的起点,就必须在同一个相位角上,否则不成。
但是屏幕宽度显示的一幅图像是7.176432……个周期。如何对齐呢?
6、拿一把【刀】水平【砍】一下波形,如果能【砍】到波形,就会得到一个交点,例如,【砍】在了正弦波的30度上,再把30度作为屏幕的起点,就将图像定位在这个点上,这个点就叫触发点。这时:
△T1的图像就从第1个正弦波的30度开始,显示7.176432……个波,第8.176432……至第9个,放弃不显示了。
△T2的图像就从第9个正弦波的30度开始,显示7.176432……个波,第16.176432……至第17个,放弃不显示了。
△T3的图像就从第17个正弦波的30度开始,显示7.176432……个波,第……至第……个,放弃不显示了。
……
这样就达成了【图像长得一样】的目的了。显示就稳定,观看就很爽了。
7、想象一下:你把【砍刀】抬高一点会怎样呢,就可能【砍】到60度上、再高一点90度上,这时的图像也是稳定的,只是显示的起点不同而矣,即看上去图像左移了一点。
8、【砍刀】再抬高一点呢,就【砍】不到了,这时屏幕就失去了【同步触发】,显示就又乱了。
结论来了:调节【砍刀】的高低,就能达成显示……(目的自己想你吧)。
最重要的来了:这把【砍刀】就是【level旋钮】。

网友B:
trigger level是示波器使用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旋钮。

网友C:
夹子必须接地,否则没有回路,其他问题具体咨询示波器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