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智能小车

楼主(2023-06-23):
stm32智能小车,有人做过哪家产品的吗?我也想做做,但是怕买错,做了没什么收获,请大伙推荐我一款,我去买来学习一下

网友A: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flag;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RESET)
        {
                flag=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flag==0)
                {

                          TIM_SetCompare1(TIM2,5000);//慢反
                                TIM_SetCompare2(TIM2,500);
                                TIM_SetCompare3(TIM2,5000);
                                TIM_SetCompare4(TIM2,500);

                }
                 else if(flag==1)
                 {

                    TIM_SetCompare1(TIM2,500);//慢正
                                TIM_SetCompare2(TIM2,5000);
                                TIM_SetCompare3(TIM2,500);
                                TIM_SetCompare4(TIM2,5000);

                 }

                 else if(flag==2)
                 {
                                TIM_SetCompare1(TIM2,10000);//快反
                                TIM_SetCompare2(TIM2,500);
                                TIM_SetCompare3(TIM2,10000);
                                TIM_SetCompare4(TIM2,500);

                 }

                        else if(flag==3)
                        {
                                TIM_SetCompare1(TIM2,500);//快正
                                TIM_SetCompare2(TIM2,10000);
                                TIM_SetCompare3(TIM2,500);
                                TIM_SetCompare4(TIM2,10000);

                        }
                        else if(flag==4)
                        {
                                TIM_SetCompare1(TIM2,500);//左
                                TIM_SetCompare2(TIM2,5000);
                                TIM_SetCompare3(TIM2,500);
                                TIM_SetCompare4(TIM2,500);

                  }
                        else if(flag==5)
                        {
                                TIM_SetCompare1(TIM2,500);//右
                                TIM_SetCompare2(TIM2,500);
                                TIM_SetCompare3(TIM2,500);
                                TIM_SetCompare4(TIM2,5000);

                        }

                        else if(flag==6)
                        {
                          TIM_SetCompare1(TIM2,500);//停
                                TIM_SetCompare2(TIM2,500);
                                TIM_SetCompare3(TIM2,500);
                                TIM_SetCompare4(TIM2,500);

                        }
        }

}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一块电池,一块核心板,四个电机,一个车架,一个超声波传感器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