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为啥不显示,单片机程序调试能运行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空函数指令
#define out P2  //P2口输出显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void lcd_initial(voi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cheek_busy(void);  //检查忙标志函数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显示字符函数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

void main(void)
{
        lcd_initial();
        while(1)
        {
                string(0x85,"welcome");  //调用函数显示字符
//                string(0xc2,"harbin CHINA");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1);  //调用写命令函数清屏
                delay(100);
        }
}

void delay(uint j)  //延时函数
{
        uchar i=250;
        for(;j>0;j--)
        {
                while(--i);
                i=249;
                while(--i);
                i=250;
        }
}

void cheek_busy(void)  //检查忙标志函数
{
        uchar dt;

        do
        {
                dt=0xff;
                E=0;
                RS=0;  //RS=1选择数据寄存器,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1;  //RW=1进行读操作,RW=0进行写操作
                E=1;  //下降沿使能
                dt=out;
        }while(dt&0x80);
        E=0;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cheek_busy();
        E=0;
        RS=0;
        RW=0;
        out=com;
        E=1;
        _nop_();
        E=0;
        delay(1);
}

void wirte_data(uchar dat)  //写显示函数
{
        cheek_busy();
        E=0;
        RS=1;
        RW=0;
        out=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delay(1);
}

void lcd_initial(void)  //LCD初始化函数
{
        delay(15);
        write_command(0x38);
        delay(5);
        write_command(0x38);
        delay(5);
        write_command(0x38);
        delay(5);
        write_command(0x0c);
        delay(5);
        write_command(0x06);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
}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输出显示字符串函数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delay(100);
        }

}

网友A(2023-06-23):
你仿真上没有排阻 实际焊接的时候有没有 排插电阻没有焊反吧

网友B:
用我帖子里面的驱动运行效果看1602引脚编号

网友C:
本坛里有大把的带仿真的此类例程,请楼主自行下载研究。

网友D:
P2端输出不需要排阻,P0端输出需要排阻。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void wirte_data(uchar dat)  //写显示函数
这个函数书写有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void wirte_data(uchar dat)  //写显示函数
这个函数书写有误。

这个编译时不报错 ?

网友D:
只是警告,修改好后警告也没有了,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