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无法读取数字量传感器

楼主(2023-06-23):
大佬们,我的P1.1想读取对射光电传感器的值,为什么我无法读出传感器的数据呀

#include <msp430.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P1DIR |= BIT0; //配置P1.0为输出模式
    P1OUT &= ~BIT0; //初始状态为低电平
    P1DIR &= ~BIT1; //配置P1.1为输入模式
    P1REN |= BIT1; //启用P1.1的上拉电阻
    P1OUT |= BIT1; //配置P1.1为上拉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GPIO_Configuration(); //GPIO初始化

    while (1)
    {
        if (P1IN & BIT1)
        {
        //无遮挡,P1.1为高电平
        P1OUT |= BIT0; //将P1.0置为高电平
        }
        else
        {
        //有遮挡,P1.1为低电平
        P1OUT &= ~BIT0; //将P1.0置为低电平
        }

        __delay_cycles(100); //延时一段时间
    }
}

网友A:
找个MSP430的例程看看吧,这个是基本的引脚输入输出控制,找个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B:
先查硬件是否正确。有光无光是否有0、1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