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使用汇编语言时温度传感器ds18b20无法工作的问题

楼主:
1.我在网上找这个温度传感器的参考数据手册,感觉有不同的版本,关于延时的说法不一,比如有的是15-60us,有的又是别的,有的写1和写0延时不一样,有的又一样。新手刚接触这个真的很懵,不知道该信哪个。大家有没有准确的延时参考

2,想问问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以下是我的asm文件和protues仿真图。真的是不太会。。。。很茫然

网友A(2023-06-24):
其中的display显示函数和温度转显示的程序应该时没有问题的,应该就是读写初始化子程序和总的温度转换的有问题

网友B:
程序是他人写的,他人不是神也会错。
靠谱的做法是:查你当下使用的温度传感器的手册。

网友C:
DS18B20的时序各种错
花了半天才调好

网友D:
能不能实际测量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S18B20的时序各种错
花了半天才调好

大佬我哪里错了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写程序用的一个csdn帖子搬得的数据手册
这两天没看单片机,等会在重新换个参考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实际测量下?

实际测量的时候一开始是58,后来我重新改了改显示55,就是会一直不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S18B20的时序各种错
花了半天才调好

是我延时程序达不到标准,还是我有一部分程序延时延错了,还是我参考的的那个数据手册不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我延时程序达不到标准,还是我有一部分程序延时延错了,还是我参考的的那个数据手册不准确

都有
如这里

MOV 消耗 2 步
DJNZ 消耗 2 步
34H减到零一共消耗
100 * 2 + 2 = 202 步
33H减到零一共消耗
5 * 202 + 5*2 + 2 = 1022 步
即1.022ms @12Mhz

121行CHUSHI的位置放错了,引致死循环了

这里更过分

写完1后直接跳出循环了

错误太多,不能尽录

网友A:
好,谢谢大佬,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