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矩阵按键显示数字时显示的时光斑咋回事

楼主:
用51矩阵按键显示数字时显示的时光斑咋回事,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希望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批注 2023-06-24

将keynum存到rec——data的数组里

将keynum存到rec——data的数组里

批注 2023-06-24

lcd1602显示rec_data的数组

lcd1602显示rec_data的数组

批注 2023-06-24

矩阵按键配置的子函数

矩阵按键配置的子函数

网友A(2023-06-24):
这很正常按键等呆释放数码管扫描停止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按键等呆释放数码管扫描停止现象

但是哥我按下好久他也是不显示数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哥我按下好久他也是不显示数字

这个不知道了,看图片好像是输入密码错误了,是否程序停止了?

网友C:
你的while后面是不是用大括号括起来你的语句,然后按键和LCD运行完初始化再去显示输入的结果。

网友D:
1602是显示ASCII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while后面是不是用大括号括起来你的语句,然后按键和LCD运行完初始化再去显示输入的结果。

是的哥

网友E:
先弄清显示字符的【段】与字库的关系。

网友F:
把动态扫描搞清楚,再看看你的键扫描程序,就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会产生了,我没有看你的程序,我觉得程序 是没有采用中断扫描按键,而是采用简单的延时扫描方法,在延时时,会中断动态扫描显示程序。

网友G:
都是Delay惹的祸,你把按键扫描函数改一下就能解决。示例如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KeyNumber;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static bit sign=0;//按键状态标志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消抖计数
        P1=0x0f;
        if(P1!=0x0f)
        {
                if(++count>=380 && sign==0)//count计数值约等于10ms/查询周期
                {
                        sign=1;
                        switch(P1)
                        {
                                case 0x07: KeyNumber=1;break;
                                case 0x0b: KeyNumber=5;break;
                                case 0x0d: KeyNumber=9;break;
                                case 0x0e: KeyNumber=13;break;
                        }
                        P1=0xF0;
                        switch(P1)
                        {
                                case 0x70: KeyNumber=KeyNumber+3;break;
                                case 0xb0: KeyNumber=KeyNumber+2;break;
                                case 0xd0: KeyNumber=KeyNumber+1;break;
                                case 0xe0: KeyNumber=KeyNumber+0;break;
                        }
                        return KeyNumber;
                }
        }
        else
        {
                count=0;
                sign=0;
                return 0;
        }
}

void key_service(unsigned char k)
{
        switch(k)
        {
                case 1: /*任务1*/ KeyNumber=0;break;
                case 2: /*任务2*/ KeyNumber=0;break;
                case 3: /*任务3*/ KeyNumber=0;break;
                case 4: /*任务4*/ KeyNumber=0;break;
                case 5: /*任务5*/ KeyNumber=0;break;
                case 6: /*任务6*/ KeyNumber=0;break;
                case 7: /*任务7*/ KeyNumber=0;break;
                case 8: /*任务8*/ KeyNumber=0;break;
                case 9: /*任务9*/ KeyNumber=0;break;
                case 10: /*任务10*/ KeyNumber=0;break;
                case 11: /*任务11*/ KeyNumber=0;break;
                case 12: /*任务12*/ KeyNumber=0;break;
                case 13: /*任务13*/ KeyNumber=0;break;
                case 14: /*任务14*/ KeyNumber=0;break;
                case 15: /*任务15*/ KeyNumber=0;break;
                case 16: /*任务16*/ KeyNumber=0;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ervice(MatrixKey());
        }
}

网友H:
同意六楼
第26行应改为=KeyNumber+'0';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是Delay惹的祸,你把按键扫描函数改一下就能解决。示例如下:

谢谢哥

网友I:
延时函数问题 把delay改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