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计算DMA寄存器地址

楼主:
当基地址为0X40020000    x为 1的情况下。实际地址是多少啊。图上红线部分不理解

网友A(2023-06-25):
实际地址 = 基地址 + 偏移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地址 = 基地址 + 偏移量

20乘以(通道编号 减 1)    通道编号要是1  表达式就不对。 如果是20X   注:(X=通道编号 — 1)

网友A:
通道编号是1:
依注解:偏移量 = 8 + 20*(通道号-1)= 8 + 20*(1-1)= 8
依注解:基地址 = 40020000
1#通道的实际地址 = 基地址 + 偏移量 = 40020000 + 8 =40020008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不过一般都会 #include "stm32Fxxxx.h",寄存器就都有了,自己算要是算错了那调试的时候不得雪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