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里面LCD1602只亮不显示 错误是逻辑电平冲突

楼主(2023-06-24):
这个代码是在网上下载的代码,结果在proteus里面运行LCD1602一直只亮不显示,错误是逻辑电平冲突,这个怎么解决呀
附代码和proteus附件

网友A:
一步步看程序,有不懂的,翻翻书。
走单步调试。

网友B:
用我帖子里面回复的1206驱动代码,在有显示界面的辅助下实现其他功能,可以把程序中想要看的内容发送显示跟踪.

网友C:
先把其他功能屏蔽,只调LCD模块,随便显示个字符,不放心就论坛找一个确定能显示的
如果还不亮的话,就考虑一下是不是版本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