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电路上的电容标着0R,这代表着啥意思?

楼主:
请问为什么这个电路上的电容标着0R,这代表着啥意思

网友A(2023-06-25):
标错,不应该是规范电原理图。

网友B:
0R通常表示0Ω电阻, 电容容值不可能是0, 应该是103, 104这种标识, 这个0R应该是笔误.

网友C:
这是猜设计者的行为目的,没有必要。
还是按正常思维猜猜:
1、误操作,标错了。
2、表示可以用线将此电容短路。
3、0R是个变量,在其它地方有定义。
4、备用元件,可用可不用。

网友D:
调试用的短接,正式发布肯定要改掉的

网友E:
这是设计这点小技巧,一般调试用的。便于区分。做时间长了自然了解了。个人习惯,不必纠结。

网友F:
留着调试用的,射频相关的电路经常用,像蓝牙、红外、wifi之类板

网友G:
估计是原本0欧电阻,然后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