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地址为0xdc的cmos,是哪个公司哪款型号的摄像头

楼主(2023-06-25):
设备地址为0xdc的cmos,是哪个公司哪款型号的摄像头,哪位大佬如果知道的话,告诉小老弟一声,多谢多谢

网友A:
CMOS设备与摄像头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CMOS是一种图像传感器技术,用于转换光信号为电信号,用于摄像头、数码相机等设备中。设备的地址为0xdc可能是指摄像头使用的总线地址或寄存器地址,具体是哪个公司哪款型号的摄像头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确定。

网友B:
好有一比:穿蓝裤子的是哪个城市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有一比:穿蓝裤子的是哪个城市的人?

就是可能是那一款摄像头,这边抓出的波形是0xdc,这个摄像头成像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