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p53066锂电池管理芯片的外围电路

楼主(2023-06-25):
问一下大家,IP5306锂电池管理芯片的外围电路的电阻电容一般都是用什么封装的0603,还是0805,还是其他的

网友A:
我自己做的有几颗限流电阻和滤波电容22UF的用到1206的封装了

网友B:
要想电路板尺寸小,尽量选用0603。

网友C:
什么芯片多用什么芯片

网友D:
0603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体积没有要求,1206,0805都可以

网友E:
无关紧要,依据你的实际环境及其它条件。

网友F:
这要看具体功率和体积了。有条件的话越大越好。

网友G:
简单计算一下功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