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热式热水器,自动断电的疑问

楼主(2023-06-25):
问题1:即热式热水器 是靠水压 控制开关通断电,如果把进水阀打开,出水阀堵住,还能自动断电吗

问题2:调节水温靠进水阀控制水压大小,发热功率不变,水压开到最大,水温还是太热,如何降低功率

可不可以用 4000W大功率可控硅电子调压器。

网友A:
估计你的热水器本身控制温度的可控硅击穿短路了。这种热水器加热功率都大,很可能不止4000W。涉及安全问题,要找专业的人员检修。

网友B:
1、问题1:你主观定义了【由水压 控制开关通断电】,这时你的猜想就是对的。
不过,你能想到了,估计设计师早就想到了。他会不会增加一个参数呢,例如流量……;
又或者用其它方式控制通断电呢?
2、问题2:你主观地认为【调节水温靠进水阀控制水压大小,发热功率不变】,那么你猜想又对了!
不过,为何不检测温度,控制功率呢?设计师不会将水挤到脑子里吧。
3、可不可以用 4000W大功率可控硅电子调压器。
好主意!

网友C:
现在多数检测水流,不是水压,使用水流传感器。就是检测:水,流不流动。

网友D:
我用的天然气热水器也是数控设定温度的。电热水器应该更好控制。

网友E:
首先你得知道这玩意的原理   即热式至少有两种  1 玻璃管加热器的  2 隔离电磁加热的   开关电源是根据霍尔检测水流  温度会有不稳定的时候   是温度检测部分的识别问题   控制温度的方式就是可控硅  7KW以上  铜芯线6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