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多文件编程疑问

楼主(2023-06-25):
刚开始学单片机编程,目前是学51的,用proteus仿真学到做万年历的时候,时钟芯片+LCD1602+按键更改时间+温度芯片,这样下来,程序太长了,于是用到了多文件编程。

用多文件编程时,有些疑问,网上也没有找到答案,特来求助各位大佬:
1.网上说的标准多文件编程,都是一个c文件配套一个h文件。
这样的话,main文件要include一堆的h文件。那么,用一个h文件做所有c文件的声明,main文件不就只需要include一个h文件了。
已测试了编译通过,仿真正常。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缺点呢?
2.我看了公司同事的代码,是直接把子函数写在h文件上的,这样看起来好像不用放一堆文件了。

不知道这种写法是不是常用的?

网友A:
2和1的后半部分,同理的。

自己写,怎么省事、又容易维护,就怎么来。

多人协作,就按标准来写。

网友B:
多文件编程的有点是便于维护,更改和移植;都放在一个文件里做也是可以的,每个人的风格不同而已。

网友C:
分不分自己定,怎么分自己定,但不是好习惯,建议按标准来,方便移植传承。

网友D:
1、每个功能需要一段程序来实现,这是少不了的,能改变的只是这段程序放在何处。
2、将成熟的程序,做一个【标本】,统一放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形成一个库,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下次用到它,从【标本】库,调用它即可,不用再写一遍。
同样的道理,变量也一样:
例如:但你认识 P0,但KELL不认识 P0,只认识CPU中定义的地址 80H,你写程序传值32给 P0,KELL却说错了,我不认识P0。
这时,就需要你事先告诉KELL,P0就是地址80H,这样KELL才能接受P0了。
同样还有:P1、P2、P3、TCON、TMOD……,一大堆东东。
其实,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于是早有人将 [P1、P2、P3、TCON、TMOD……] 是什么,做了个定义,并且打了个包,美其名曰:【XX.h】。
于是,用一句 include XX.h 就将这些变量,通通告知KELL平台了。
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一半了。
include 可以将前人给出的,你需要用到的变量……的定义,预先告知KELL平台,认防KELL不认识。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
大致了解了,写法都没什么毛病,就是多人协作的时候可能不太好

网友E:
简单的肯定没必要多文件,但是规模上来后,一个文件多烦,找都找不到

网友F:
有一些标准化的程序,或者称为库,可以单独的编在一个.h头文件里,方便后续二次开发

网友G:
多文件编写 我就直接写.h上  又h又c的觉得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