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ED测电笔

楼主:
电路原理图及设计草图如下:

网友A(2023-06-25):
因此在电笔中可以用led来代替氖泡的

网友B:
那么个小电阻,想想都后怕

网友C:
安全建议,别用一颗电阻,用2-3颗电阻串联...

网友A:
用黑色大电阻是不是要安全点

网友D:
不怕死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E:
这个有危险哈哈哈哈

网友F:
这个有危险哈哈哈哈,,要考虑到安全性

网友G(2023-08-03):
老式测电笔就是此电路。

网友H(2023-11-02):
这个还可以吧?1.5M电阻够大了。电流1mA都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