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电路基础分享 按键电路

楼主:
R1上拉电阻: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个人建议加上)

C1电容:减小按键抖动及高频信号干扰。(个人建议加上)

R2限流电阻:珍爱IO口,防止过流过高电压烧坏IO口,对静电或者一些高压脉冲有吸收作用。(个人建议加上)R2的取值100欧~10k不等,假如有设置内部上拉,该值不能太大,否则电流不足以拉低IO口。

D1 ESD二极管:静电珍爱二极管,防止静电干扰或者损坏IO口。(这个依据PCB的老本及防护级别要求来决定添加与否)

网友A(2023-06-26):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先收藏了

网友B:
  R2可以不用。一般的片子内部都有弱上拉

网友C(2023-11-01):
学习了,解释很详细

网友D(2024-01-03):
先收藏了,萌新感觉以后会用到

网友E(2024-05-10):
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前期不加确实是碰到你说的这种情况,说不用加的都是些入门级的学生吧。

网友F(2024-08-22):
不考虑成本吗

网友G(2024-10-06):
这个这个单个增加了多少成本呢?

网友H(2024-11-08):
ESD要挨着IO虽然我从来没有加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ESD要挨着IO虽然我从来没有加过

要挨着输入口,从输入口把静电过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