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用什么方法来检测220V开关信号?

楼主:
我就是之前说想在厕所开灯后单片机自动播放音乐的菜鸡,
搜索了一下历史帖子  发现其实我想实现的就是标题这个问题,

看到有位前辈给出了答案:
一切能将【AC220V开关信号】转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都可以。例如:
1.用【AC220V开关信号】驱动一个继电器,让单片机识别触点信号;
2.将【AC220V开关信号】整流后用电阻分压(单片机带为运行);
3.用变压器将【AC220V开关信号】隔离、降压后,再整流;
4.用【AC220V开关信号】点亮氖泡,再以感光元件转成0-5V信号;
……

我感觉4比较好,但是可能需要画板子 测试,,可能我半年后才有机会尝试,,,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配件?

2和3好像差不多,应该其中一个的意思 就是接个电源,比如 手机充电器或者 220转3.3的电源,但有个问题:电流会不会太大?我某宝找到一款 输出600ma电流的电源,是我能找到的最小的了,,,单片机IO能承受600ma的电流吗?

1.我最初就是想 接一个继电器,但卡在了 交流控交流上了,据说不建议交流控直流,而且是控3.3V的直流,,,
有位前辈在之前的贴子里指点我说  让我选个 固态继电器,我找来找去找到一个 直流控直流的固态继电器,220v接电源转5v驱动继电器,单片机输出3.3V到常开,继电器输入到单片机IO,检测IO高低电平;

成本不太重要,关键需要 容易实现,耐久稳定。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

网友A(2023-06-25):
一个光藕一个电阻 OK安全可靠,简单

网友B:
有线圈电压是220v交流的继电器,线圈并接在220v交流上,继电器触点接通单片机自动播放音乐。

网友C:
双开关,1路给220v电器,1路做识别信号。如果需要在220v回路加指示灯。这样可靠程度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线圈电压是220v交流的继电器,线圈并接在220v交流上,继电器触点接通单片机自动播放音乐。

继电器卖家说  不建议交流控直流  特别是直流这么小的情况,,
220V的继电器线圈通电瞬间 是否会影响到 常开端的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光藕一个电阻 OK安全可靠,简单

感谢前辈指点,我某宝上找到一个这种板子,,

这块板子还有个问题,,  输出600ma给单片机IO口,单片机能否承受的了?~~

网友E:
有一个方法,但没有现成的数据,需要自己试。成功率很高。找一个几W的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副边6~12V的。把副边串联在厕所灯线路上。当打开厕所灯,变压器原边就有感应电压,整流、滤波、稳压给MCU供电。输出电压与灯功率密切相关。灯功率越大变压器原边电压越高。

网友F:
简单的就双向光耦,安全可靠,不过需要判断一下过零;或者直接二极管加上电容整流,然后817也行,就不用判断过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卖家说  不建议交流控直流  特别是直流这么小的情况,,
220V的继电器线圈通电瞬间 是否会影响到  ...

不要买大功率继电器,买小功率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G:
你不就是要知道交流电有没有通电么?
哪里那么麻烦?感应电知道么?如下图,简简单单几个元件,LED能亮,同样也能给你点片机信号。至于信号电压是多少,就看你供电是3V还是5V。

只要你供电的是 3V3, 那么,就能在LED处得到你需要的 3V3 “信号”。

网友H:
采用光耦隔离电路,将220V的电信号通过光耦隔离电路转换成低电平信号,再输入到单片机的GPIO口中进行检测。

网友I:
一般都用光耦隔离作开关检测信号,不想自己作的话就某一个宝上买就有了,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J:
看我帖子过零检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不就是要知道交流电有没有通电么?
哪里那么麻烦?感应电知道么?如下图,简简单单几个元件,LED能亮, ...

老哥,你用得元件是什么参数的

网友L:
厕所那一路直接给你供电,上电就播放不就好了

网友M:
高人不少,围观一下

网友N:
楼主原话:“其中一个的意思 就是接个电源,比如 手机充电器或者 220转3.3的电源,但有个问题:电流会不会太大?我某宝找到一款 输出600ma电流的电源,是我能找到的最小的了,,,单片机IO能承受600ma的电流吗?”单片机电源与厕所灯共一个开关最简单,从楼主的担忧可以看出楼主的电路知识太差

网友O:
一只PC814+一只限流电阻(160K左右)就可以采取220V市电信号,只要市电接通,光耦PC814的内部光敏三极管导通呈低阻态。送到单片机I/O口就可以判断。当然,这个信号是100Hz的脉冲信号,如果要求是电平输出,可以配合RC电路解决。

网友P:
用双向可控硅加光耦可以转成单片机能接受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