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推动对管输出电路2SA1943 2SC5200

楼主(2023-06-25):
大家好,本人想做一个运放推动对管输出 2SA1943 2SC5200功放,在制作之前想通过Multisim仿真以便了解各项参数,但出来的结果(电流电压)与实际不符,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哥指教,好像Multisim 不能仿真音频功放电路的,以前试过也是这样,谢谢

网友A:
Multisim是一定可以仿真功放的
但要么是用高级点的版本,10.0版本运放仿真有BUG的
或者是把NE5532换成LF353,对于仿真结果是差不多的

楼主:
电压

电压

电路图

电路图
请大哥分析一下

楼主:
这次仿真用Multisim 14.3 版本

网友B:
电路图画的不太对劲,后级用的是达林顿管构成的推挽射随器,而射随器电压增益为1,这样后级+-40V供电毫无意义,其输出电压已经被前级运算放大器+-13V的输出摆幅给限死了。

楼主:
我是按这图用Multisim 14.3 画的,想真正制作前看看参数如何,但仿真结果应该不会这样,想请各位大哥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画的不太对劲,后级用的是达林顿管构成的推挽射随器,而射随器电压增益为1,这样后级+-40V供电毫无意 ...

我是按这图在Multisim 14.3 画的,想在制作之前看看仿真数据如何,但仿真结果不应该这样,想请各位大哥看看是什么原因。画的方法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这图在Multisim 14.3 画的,想在制作之前看看仿真数据如何,但仿真结果不应该这样,想请各位大哥看 ...

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