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RTC复位及变慢的问题 单片机STM32F407ZGT6,系统用BootLoader

楼主:
单片机使用STM32F407ZGT6,系统用BootLoader,使用j-link下载程序,RTC时间重置,使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发现地有100mV左右的波动,当示波器的地接到板子的地上是,RTC更新时间变慢(原来1s更新1s,现在可能需要5-10s更新1s),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怎么改善这个问题,画了好几个板子,地都有100mV多的波

网友A(2023-06-26):
示波器的图形呢?测试的是哪一点?RTC有在哪里体现出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图形呢?测试的是哪一点?RTC有在哪里体现出慢的?

波形测试点为2个距离较远的地,RTC慢体现在显示屏上面,如果重新下载程序时间会重置

网友C:
画板子的时候电源退耦不足,建议去ST官网找这份文档读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画板子的时候电源退耦不足,建议去ST官网找这份文档读一遍。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B:
220V电源上电瞬间,VBAT会被拉低

网友B:
220V上电瞬间,VBAT会被拉低

网友B:
220V电源上电瞬间VBAT会被拉低

网友D:
为什么要搞个1K电阻供电,100欧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