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1698u芯片驱动160*160屏 请教各位帮忙看下为啥第一位数据是错的?

楼主:
驱动个160*160的黑白屏,用的uc1698u芯片,采用16位彩色数据格式,必须两个8位才能驱动三个像素点,想让屏显示一个160*160的图片,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相关程序,只能自己啃手册

程序如下: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pic[]={
0xaa,0xaa,0xaa};//三个8位做个试验
void data8bit(unsigned char dat) //三位有效
{
        if(dat==0x00){        transfer_data(0x00);        transfer_data(0x00);}
        if(dat==0x01){        transfer_data(0x00);        transfer_data(0x1f);}
        if(dat==0x02){        transfer_data(0x07);        transfer_data(0xe0);}
        if(dat==0x03){        transfer_data(0x07);        transfer_data(0xff);}
        if(dat==0x04){        transfer_data(0xf8);        transfer_data(0x00);}
        if(dat==0x05){        transfer_data(0xf8);        transfer_data(0x1f);}
        if(dat==0x06){        transfer_data(0xff);        transfer_data(0xe0);}
        if(dat==0x07){        transfer_data(0xff);        transfer_data(0xff);}
}

void bmp()
{
        unsigned long picdata=0;

        char temdata;
        set_lcd_address(0,0);
        picdata=(pic[0]<<16)|(pic[1]<<8)|pic[2];//三个八位数据组组合成24位
        temdata=picdata>>21;        //
        data8bit(temdata&0x07);
        temdata=picdata>>18;
        data8bit(temdata&0x07);
        temdata=picdata>>15;
        data8bit(temdata&0x07);
        temdata=picdata>>12;
        data8bit(temdata&0x07);
        temdata=picdata>>9;
        data8bit(temdata&0x07);
        temdata=picdata>>6;
        data8bit(temdata&0x07);
        temdata=picdata>>3;
        data8bit(temdata&0x07);
        temdata=picdata;
        data8bit(temdata&0x07);
}

为啥第一位数据pci[0]显示不正常,而第二位pic[1]和第三位pic[2]显示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
我试过,直接给data8bit()函数直接赋值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2023-06-26):
走单步慢慢调试吧。也不知道【显示不正常】长什么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单步慢慢调试吧。也不知道【显示不正常】长什么样子。

这样说pic[0],pic[1],pic[2],每个字节8位,控制了3*8=24个像素点的亮和灭,上面的程序只能让9~24位置的像素点正常显示,而1~8位显示时乱的,不是p[0]的值。

网友B:
另外再请教一下,8位的单片机,
如果变量
char a=0xff;
int b;
b=a;
这个时候b应该是两个字节,那么b的高八位全是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再请教一下,8位的单片机,
如果变量
char a=0xff;

如果是unsigned显然会是0。

有鉴于你没有写unsigned,高8位是符号扩展,如果char最高位是0,那么高八位全0;如果char最高位是1,那么高八位全1,表示负数。随便举个栗子,char类型0xfe表示-2,那么扩展到int类型就是0xfffe,同样表示-2。

网友D:
问题应该就出在 picdata = (pic[0] << 16) | (pic[1] << 8) | pic[2]; 这一行程序上,pic[0]、pic[1]是一个8位无符号数,你把它左移16和8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规操作,不同编译器会有不同的解释操作,非常容易得到不是你想象的结果。你可以试试改成这样
picdata = ((unsigned long)pic[0] << 16) | ((unsigned long)pic[1] << 8) | pic[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unsigned显然会是0。

有鉴于你没有写unsigned,高8位是符号扩展,如果char最高位是0,那么高八 ...

明白了 我再试试

网友E:
void data8bit(unsigned char dat)有问题,而且你好像没搞清楚pic[]数组和2字节颜色数据的关系,看你的描述也没描述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oid data8bit(unsigned char dat)有问题,而且你好像没搞清楚pic[]数组和2字节颜色数据的关系,看你的描述 ...

这个data8bit函数我是验证过的,给data8bit函数赋值0x00~0x07 屏幕上三个像素点按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1代表亮,0代表灭)分别能正常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应该就出在 picdata = (pic[0]

你这个方法是对的,我用的Keil5,加上(unsigned long)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