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04电容触摸芯片怎么那么差,莫非是山寨的?

楼主:
手头有3P以前从某一个宝某胜电子入的TS04,这几天刚好有空,打了一个板。电路参考厂家提供的电路图,不过部分元件的参数有所偏差。结果,第一片接上5V电源,随即烧坏。第二片接上3.3V,用手接触输入端,对应的输出端没有响应。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玩过的或懂得的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参考电路如下:

其中部分元件因手头没有,所以只能改用其他参数的:
RB用了440K,4个输入端的电阻换用100的,电容换为5P的。

网友A(2023-06-26):
建议放置一、两天,把板子当作是别人做的,再细查一下,电路是否符合芯片手册的推荐。

网友B:
你这个触摸IC是那个品牌的,电路中CVDD那个1uF电容放错位置了吧

网友C:
看下厂商的设计建议书,查核下layout有无未尽之处,触摸类板子,layout有不少要求的...

网友D:
CS电容是不是失效了?更换试试

网友E:
再差的芯片也不会输入电压就烧

网友F:
有示波器吗,测量一下输入脚波形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触摸IC是那个品牌的,电路中CVDD那个1uF电容放错位置了吧

那么 ,该怎样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再差的芯片也不会输入电压就烧

芯片说明书说是最大5.0V的,有可能输入的电压是5.0,就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示波器吗,测量一下输入脚波形看看

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