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cu在220v非隔离电源板上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3-06-25):
因为我调试的项目多数都是非隔离的电源板,想请问一下如何在220v输入非隔离的板子上去接仿真调试,板子上的5v是阻容降压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使用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就是输入和输出都是220伏的变压器,这样电压没有变,但已经与市电不直接相通了。

网友B:
用一个1:1隔离变压器即可

网友B:
如果找不到1:1隔离变压器也可以用两个相同变压器副边相连,一个原边接市电,另一个原边接负载,一样达能到隔离目的。

网友C:
用隔离的仿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就是输入和输出都是220伏的变压器,这样电压没有变,但已经与市电不直接相通了。

就是说我输入端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直接把我的仿真器接进去了吗?还需要注意点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隔离的仿真器啊。。。

我用的廉价单片机是用原厂的仿真器,那些没带隔离的

网友D:
建议楼主搞个隔离变压器,不然真的很危险,以前修电视机的时候,电视机修好了之后发现摸哪里都电人,最后发现隔离电容击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输入端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直接把我的仿真器接进去了吗?还需要注意点什么?谢谢

要注意电压范围不能超MCU的耐受程度,最好不要用阻容降压电源直接调试

网友F:
直接先自己飞线用外部直流源供电可行?

网友G:
除隔离变压器方案外。
也可以先用其它低压电源供电,调试成功后,再恢复阻容供电。

网友H:
调试的时候当然必须要用隔离变压器,狗命最重要。

网友I:
玩220V,手边没一个500~5000W的隔离变压器,是很不顺的。

网友J:
USB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