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程使用函数指针 Keil报错parameters do not fit within registers

楼主(2023-06-25):
// 定义函数指针
typedef (*Calculator) (int num1, int num2);

// 加法
static int AddOption(int num1, int num2)
{
    return num1 + num2;
}

// 减法
static int SubOption(int num1, int num2)
{
    return num1 - num2;
}

// 乘法
static int MulOption(int num1, int num2)
{
    return num1 * num2;
}

// 除法
static int DivOption(int num1, int num2) {
    return num1 / num2;
}

int CalNum(int opt, int num1, int num2)
{
    // 函数指针数组
    Calculator optFunc[] = {
        AddOption,
        SubOption,
        MulOption,
        DivOption
    };

    return optFunc[opt](num1, num2);
}

以上代码会在 return optFunc[opt](num1, num2); 语句这里报下面的告警
error C212: indirect call: parameters do not fit within registers

百度了一下了解到51的函数指针跟标准C有差别  需要加code关键字 但是看不懂怎么加

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下吗 感谢

网友A:
测试没问题,是不是调用问题,看看怎么调用的。

网友B:
直接声明
code int(code*Calculator[]) (int, int)={
AddOption,
SubOption,
MulOption,
DivOption
};
return Calculator[opt](num1,num2);

网友C:
你定义函数指针
typedef (*Calculator) (int num1, int num2);没有返回类型
你定义的函数实体又有返回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没问题,是不是调用问题,看看怎么调用的。

上面只是给了简单的框架 实际代码对类型做了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实际测试中发现定义函数指针时变量类型使用uint16_t不会报这个错 但是用uint32_t时会报错
不清楚原因在哪里

楼主:
测试发现在定义函数指针时若使用了long类型的变量就会报错
是否跟51的函数指针的参数列表限制有关

uint32_t报错

uint32_t报错

uint16_不报错

uint16_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定义函数指针
typedef (*Calculator) (int num1, int num2);没有返回类型
你定义的函数实体又有返回类 ...

不好意思 这里手打的代码漏掉了 实际代码中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