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是怎么显示随机变化的测量数据?

楼主(2023-06-26):
1602的每个数字都有固定的命令可以显示出来,但测量数据是随机变化的,怎么显示这个测量数据的?

网友A:
看怎么写更新了,更新数据越多占用时间越长。

网友B:
采集处理完数据后,立即刷新显示。

网友C:
很简单:
1、不要直接显示【测量数据】,而是显示一个变量SS中的数据。即写一个程序XS,从SS中取数显示。
2、将每次测量的数据,放入SS中。
3、调用一下显示程序XS。

网友A:
举个荔枝:时钟数据可以分为小时分钟秒钟按小时分钟秒钟更新则一次更新的数量就少,当然也可以一次性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1、不要直接显示【测量数据】,而是显示一个变量SS中的数据。即写一个程序XS,从SS中取数显示。
...

显示程序是取出变量中的数据依次和显示库的数据比对,相等就显示,不等就下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显示程序是取出变量中的数据依次和显示库的数据比对,相等就显示,不等就下一个?

说反了吧,相等可以显示,不相等才要刷新。

网友E:
实时更新1602,让它一直更新显示

网友F:
把要变化的数据放在寄存器里面,1602要显示的内容从寄存器读,单片机主程序不断查询

这个测量的数据和寄存器里的数据做比较,一旦有变化就去把新数据存寄存器,再去1602

显示变化一下新数字,别听楼上说一直更新1602,听他的话人和机器都得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