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的变量溯源不到

楼主: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在子函数中定义的变量,我在在主函数中引用的时候,右键去找define为什么溯源不到呢,这需要如何配置呢?

批注 2023-06-26

网友A(2023-06-26):
如果未来平台升级了,或许可以。
对于MAIN来说,它必许知道的,必定会查到定义。
而在子函数中的变量,MAIN无需知道,因为MAIN只在乎子函数的运行结果,无需了解其中的每一个变量,除非这个变量是全局的,涉及到MAIN。

将KEYNUMBER改成全局变量再试。

网友B:
子函数中的变量其它函数能使用吗?复习一下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未来平台升级了,或许可以。
对于MAIN来说,它必许知道的,必定会查到定义。
而在子函数中的变量,MA ...

好的哥谢谢

网友D:
局部变量(函数内变量)只能在当前函数使用,如果真的要在其他函数调用,可以定义为全局变量,或者用static修饰,然后直接去访问内存读取